D500触摸屏输入-1000,为什么显示65535?

楼主(2024-07-28):
DPLSV D500 Y002 Y010中的D500触摸屏输入-1000,为什么显示65535?谢谢!
不断向前

楼主:
这个是部分截图
不断向前

网友A:
DPLSV是32位指令,D500也应该是32位的寄存器,
你的触摸屏里设定的是16位数据格式。
下载积分:+3(dmh) 真诚感谢!

网友B:
数据格式没选对
下载积分:+3(dmh) 真诚感谢!

楼主:
应该是触摸屏的要选32位有符号
引用 网友B:
数据格式没选对
不断向前

网友C:
触摸屏地址格式改为32位数据的。
plc

网友D:
数据格式不对吧?或者是选择的是无符号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