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称重仪表通讯求助

楼主(2024-07-28):
描述:用串口调试软件试
各位大师现在手上有一个称重仪表需要和台达PLC做MOUBUS通讯,仪表站号5,用串口调试软件试子没什么问题,但是用台达PLC读出来的数据就对不上了,不管是用MODRD指令还是RS指令,读出来都是一样的,读出来的4个字节不管怎么组合就是和显示的数据对不上,搞了几天彻底的懵了,那位大师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楼主:
描述:用RS指令读的,D100是发送D120是接收到
这是用RS指令读的

楼主:
这是厂家的手册和用MODRD指令读出来的,尝试多种组合数据就是不对

网友A:
你按8位格式发送。建议使用modrw指令,COM3端口通讯,读取数据方便。

网友B:
请厂家给于技术支持

楼主:
感谢解答,我在试下
引用 网友A:
你按8位格式发送。建议使用modrw指令,COM3端口通讯,读取数据方便。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校验码搞错了,
这次长了一个大记性,这个称重仪表内部改不了校验,必须按它的格式来

网友C:
解决问题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