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脉冲输出可以控制十几台伺服吗?

楼主(2024-07-28):
项目用西门子1200系列PLC,可以用脉冲+方向的形式控制十几台伺服吗?伺服是国产的。
看PLC样本手册写的是1200系列自带4路100K脉冲输出,1200好像没有脉冲输出模块。请教下大家,这样子要怎么配置。

网友A:
用pn通讯吧,fb284
可以控制16轴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wzy139076378) 真诚感谢!

网友B:
按楼上说的弄吧 国产pn轴也不贵
不过感觉西门子真不适合做运动控制

网友C:
客户没有指定就不要用1200,用国产的便宜太多。一定要用1200的话用PN总线,或者几个1200通讯用脉冲控制。

网友D(2024-10-11):
二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E:
1200的轴控弱得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