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9):
我新建一个结构体,里边包括一些数据类型。然后在全局标签里以结构体类型,建一个数组,元素数3000。软元件设置和自动分配软元件都设置了 总是提示范围不足。请问我是没设置对还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创建的3000个元素需要断电保持   因为现在是测试阶段  没有PLC实物 。只是在软件上模拟一下,当前PLC选的是Q100

网友A:
自定义标签是自动分配的部分去占用的,你既然给他定义了全局地址, 自动分配的元件中就不能包含这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定义标签是自动分配的部分去占用的,你既然给他定义了全局地址, 自动分配的元件中就不能包含这个元件

没看懂 能说详细点吗  谢

网友B:
冲突了,自动分配的意思是,这部分要留给系统,系统编译程序时给那些没有指定数据区的变量分配地址,你就不能用了。看图,这两部分不能重叠。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突了,自动分配的意思是,这部分要留给系统,系统编译程序时给那些没有指定数据区的变量分配地址,你就不能用了。看图,这两部分不能重叠。

    好了  这次不报错了  请问一下 我这样是不是就能断电保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