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9):
如题  控制功能都比较简单 只是简单的走点对点定位
有什么方案推荐下 经济点的

网友A:
最经济的当然是带自发脉冲的步进驱动器和io控制
  • 下载积分:+1(miusten) 请问一下,带自发脉冲是 ..

网友B:
    走总线呀 接线少

网友C:
    最经济的就是步进驱动器自带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经济的当然是带自发脉冲的步进驱动器和io控制

    但是移动的距离要在触摸屏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经济的就是步进驱动器自带485

    64台通讯会不会延迟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经济的就是步进驱动器自带485

    64轴用485不太靠谱,个人建议!可能有好的步进驱动控制器配合比较滑溜的!全部脉冲控制对品牌不限制的可以考虑下信捷的,本体+扩展+通讯扩增本体总能够得64轴。步进驱动控制器带总线的那就根据总线类型选可支持的PLC,个人建议连接资源占比最好<=80%!,不够的话,一种方法通讯扩增本体,一种方法升级高规格型号。提供意见希望对你有帮助,说的不到位也没关系!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网友E:
    如果都是P2P运动,485设置参数+IO控制是完全够用的,因为485总线只在参数设置的时候才需要进行通信,下载完参数以后可以写到驱动器里面掉电保存的.

    基本上可以当成气缸来用,只要IO足够多就行了.气缸的电磁阀和磁开都可以通过驱动器的IO来模拟,完全没问题,唯一的区别就是要考虑一下上电回零(如果用机械绝对值步进,这步都省了)和步进报警的问题,还是多加IO就能搞定的.

    可以看我这个帖子里面的回复: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771642&page=1#2448959

网友F:
    定位要求不高完全可以485就是调试和维护起来麻烦点

网友G:
    当然实时性会差了,而且还要看所用PLC做485通讯是能不能带这么多从站!
引用 楼主:

    64台通讯会不会延迟大

网友H:
    有二十多轴的脉冲输出plc  3个搞定

网友I:
    用多轴类型的脉冲控制器,或者说最好用总线型的步进电机。
    相信自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64台通讯会不会延迟大

肯定会,这方案只是经济,实用价值不高.485稳定性不好非常容易被干扰,尤其是从站都是步进控制器这类的,大概率会碰到被干扰的情况.当然总线如果是ethercat还是很稳定的,但不经济.还有一种方案是买几个国产仿三菱的PLC,比如领控带网口带8个高速输出口的才400多,8个才3000多. 这样也是很经济的.

网友J:
我看以前,有个这样的方案:
2个永宏60点的主机(8个脉冲伺服+2个步进驱动器),然后剩下的采用485 + PLC输出点作为定位的。步进采用的是“研控”的。(这个当时,我还特意查了一下)
仅供参考。
经济的方案,还是采用脉冲+ (485+PLC输出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最经济的当然是带自发脉冲的步进驱动器和io控制

有一种步进驱动器本身可以发送脉冲  不需要PLC啥的发脉冲  需要用软件预设点位,然后通过驱动器上的io驱动,但是点位不能太多,好像可以设10个左右的点吧   具体你得问供应商了

网友K:
64轴还是用总线吧,虽然会贵点,但是稳定实时性高,最主要接线简单,一个运动控制器搞定

网友L:
选择适合控制64个步进电机的PLC时,需要考虑PLC的输入输出点数、通信能力、处理速度以及编程的灵活性。根据提供的参考内容,以下是一些建议:

1. **考虑品牌与扩展能力**:
   - **西门子**和**三菱**是市场上的主流品牌,它们的PLC系统通常具有强大的扩展模块,能够满足大量I/O点的需求。例如,西门子的S7-200系列或更高级的S7-300/400系列,以及三菱的FX系列,都可能通过扩展模块达到所需的点数。

2. **总线通信与集成**:
   - 对于64轴的控制,使用支持高速通信协议的PLC会更加高效。例如,**EtherCAT**是一个广泛用于运动控制的实时以太网协议,很多PLC品牌如**贝加莱(B&R)**、**倍福(Beckhoff)**以及一些国产PLC品牌,都支持EtherCAT,可以考虑用于步进驱动控制器带总线的场合。

3. **国产PLC的性价比**:
   - 国产品牌如**信捷**,在扩展性和性价比方面表现良好,适合成本敏感的项目。信捷的PLC可能通过扩展模块和特定的步进驱动控制器配合,实现对64个步进电机的控制。

4. **专用解决方案**:
   - 考虑到64轴的复杂性,可能需要专门的运动控制卡或集成解决方案。某些PLC品牌提供专门针对多轴控制的解决方案,虽然成本可能较高,但能提供更优化的控制性能。

5. **总线控制与驱动器选择**:
   - 选择支持大量轴控制的PLC时,应考虑步进驱动器是否支持直接的PLC总线控制,如EtherCAT或Modbus TCP,这样可以简化系统架构,减少布线复杂度。

6. **软件与编程**:
   - 选择PLC时,也要考虑编程软件的易用性和技术支持。西门子的TIA Portal或三菱的GX Works系列软件,对于多轴控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和良好的编程体验。

综上所述,选择合适的PLC品牌和型号,需要综合考虑系统的复杂度、预算、技术支持和扩展性。对于大规模的步进电机控制,推荐选择支持高速实时通信协议的PLC,并且考虑使用专业的运动控制模块或与之兼容的步进驱动器,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效率。如果预算有限,可以考虑性价比高的国产品牌,同时确保其能够满足高速通信和扩展性要求。
智慧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 AI回答仅供参考。不对也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64轴用485不太靠谱,个人建议!可能有好的步进驱动控制器配合比较滑溜的!全部脉冲控制对品牌不限制的可以考虑下信捷的,本体+扩展+通讯扩增本体总能够得64轴。步进驱动控制器带总线的那就根据总线类型选可支持的PLC,个人建议连接资源占比最好<=80%!,不够的话,一种方法通讯扩增本体,一种方法升级高规格型号。提供意见希望对你有帮助,说的不到位也没关系!

感谢您的建议  目前是打算是用信捷的XDH系列的有个型号是支持EtherCAT 64轴的 但是听朋友说带满轴的话好像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都是P2P运动,485设置参数+IO控制是完全够用的,因为485总线只在参数设置的时候才需要进行通信,下载完参数以后可以写到驱动器里面掉电保存的.

基本上可以当成气缸来用,只要IO足够多就行了.气缸的电磁阀和磁开都可以通过驱动器的IO来模拟,完全没问题,唯一的区别就是要考虑一下上电回零(如果用机械绝对值步进,这步都省了)和步进报警的问题,还是多加IO就能搞定的.

可以看我这个帖子里面的回复:

感谢您的回复建议 感觉我这个项目确实可以尝试下这种方案  这样只要加IO点就可以了 成本可以降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二十多轴的脉冲输出plc  3个搞定

什么品牌的? 目前看到好像就信捷的可以不加拓展带十轴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多轴类型的脉冲控制器,或者说最好用总线型的步进电机。

EtherCAT驱动器  64个的价格会比较高   预算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会,这方案只是经济,实用价值不高.485稳定性不好非常容易被干扰,尤其是从站都是步进控制器这类的,大概率会碰到被干扰的情况.当然总线如果是ethercat还是很稳定的,但不经济.还有一种方案是买几个国产仿三菱的PLC,比如领控带网口带8个高速输出口的才400多,8个才3000多. 这样也是很经济的.

8个PLC之间再进行通讯吗

网友M:
1518F+16个TIM PTO4高速脉冲输出模块

网友N: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建议  目前是打算是用信捷的XDH系列的有个型号是支持EtherCAT 64轴的 但是听朋友说带满轴的话好像会有问题

这个PLC我刚好有个项目在用,前期真是遇到了不少莫名其妙的问题,找了信捷不少,而且我还没带满轴

网友C:
引用 楼主:

8个PLC之间再进行通讯吗

没错,这样使用普通步进驱动器就可以了,比总线的便宜老多。并且可以额外用一个带网口的主PLC比如easy320 雷赛SC2 SC5啥的跟触摸屏通讯并且通过一个交换机跟这8个从站PLC通讯。

网友O:
64轴就先别考虑经济了,稳定为主吧。建议总线控制,EtherCAT用着还行。不嫌麻烦就用几个脉冲控制器,再通讯组态到屏上

网友P:
选总线类型,好开发,接线少,维护方便,这些也是成本!
想飞的鱼

网友Q:
现在好多PLC跟步进驱动器都支持EtherCAT总线测,带轴还行吧,没什么要求的话汇川也不错.

网友R:
基恩士+雷赛 最高256轴

楼主:
引用 网友R:
基恩士+雷赛 最高256轴

价格是相当感人  PLC +一些IO模块 就2w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