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通讯问题

楼主(2024-07-29):
三菱PLC Q系列 配搭三菱伺服,现在遇到通讯会断掉。然后PLC上按一下复位按钮就好了,隔个一段时间又不行了。网线都换成带屏蔽的了。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最好上图看下 这样不好理解 Q带JET挺好的 我都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