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大侠 有谁知道键盘57画面没有了怎么添加

楼主(2024-07-29):
键盘画面怎么添加 谢谢

楼主:
自带57键盘画面没有了 怎么添加呢

网友A:
重新安装软件看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工程里没了的话,从其他工程里复制一个过来呗,要是打开软件就没有,重装试一下。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