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30):
如题:第二个轴就不动作了。
该注意些什么?
小姐姐骚啊

网友A:
没次数限制  先确认轴本身是否有问题吧 然后看指令参数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加延时试试

网友C:
不会就加一个SM5500常闭和SM5516的常闭后,延时多少S,然后再次SET m0下一个动作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QQ群462042464

网友D:
FX5U系列PLC的DPLSV指令用于控制伺服或步进电机以可变速度输出脉冲。如果在程序中使用DPLSV指令控制第二个轴时遇到不动作的问题,这通常不是因为指令的使用次数限制,而是可能由以下几个方面引起:

1. **轴配置与参数设置**:确保第二个轴在PLC的定位参数中已经正确配置,并且有相应的输出软元件(如Y端口)和旋转方向信号指定。

2. **资源冲突**:检查是否有其他指令或程序部分同时也在控制同一个轴,导致指令执行冲突。

3. **硬件连接**:确认第二个轴的硬件连接正确无误,包括电机驱动器的设置和接线。

4. **软件兼容性**:确保使用的GX Works3软件版本支持该指令,并且程序中对DPLSV的使用格式正确,比如轴号指定、输出模式等。

5. **驱动条件**:DPLSV指令可能需要特定的驱动条件(如M触点),确保这些条件在控制第二个轴时被正确激活。

6. **CPU负载**:检查CPU的负载情况,确保在执行DPLSV指令时CPU没有过载。

7. **编程逻辑**:仔细审查程序逻辑,确保对第二个轴的控制指令没有被错误地跳过或屏蔽。

8. **故障排查**:利用PLC的诊断功能和监控工具检查相关软元件的状态,以及是否有报警或错误信息。

解决这类问题通常需要结合PLC的编程手册和实际的硬件配置进行细致的检查和调试。如果问题持续存在,查阅更详细的官方文档或咨询三菱的技术支持可能会提供更具体的解决方案。
  • 下载积分:+1(hong0618)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lby191125) 热心助人!
  • 智慧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 AI回答仅供参考。不对也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