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30):
ui线程访问时候 用invoke激发,字符串是拼接的末端加了\r\n  为什么不会换行?

MethodInvoker 和action好像都可以实现,区别在哪,或者更好一点

strQR = string.Format("{0}:{1}", "二维码", HandleCodeString(QRCodeArr));

   public void Show(string msg)
        {
            richTextBox1.Invoke(new MethodInvoker(delegate() {
                richTextBox1.AppendText(msg + "\r\n");
                if (richTextBox1.Lines.Length > 2000)
                {
                    richTextBox1.Clear();
                }
                richTextBox1.ScrollToCaret();
            }));
        }

网友A:
你百度下转义字符 ,会invoke还不会转义字符啊。
加了 “\”   调用Show()的时候 有时候可以换行,有时候不行

楼主:
已解决,类型转换忘记处理无效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