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博途V16项目库

楼主(2024-07-30):
从设备上传到电脑,报了一个错误,请教一下哪个大神怎么处理。
zhaoaron

网友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AFUtP_0hTwrHVBise8low?pwd=3wqb
提取码: 3wqb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479728/simatic-step-7-
(tia-portal)-%E5%92%8C-simatic-s7-1200-s7-1500-%E7%9A%84%E9%80%9A%E7%94%A8%E5%8A%9F%E8%83%BD%E5%BA%93-(lgf)?dti=0&lc=zh-CN
碰碰运气
......
zhaoaron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269773005
......
zhaoaron

网友A:
建议先安装LGF V 15.1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VP-w9sZjGTc-vRfJJOQuA?pwd=3kji
提取码: 3kji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

楼主:
几位大神的说的都试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