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版本不对怎么办?

楼主(2024-07-31):
我自己做了一套画面,因为使用的软件版本过高,怎么把高版本的工程变成低版本软件的工程?

网友A:
为什么要转低版本 硬件不支持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尝试刷下硬件的固件版本

楼主:
一开始用的是版本低的,后来帮客户做画面
客户是高版本的,我也自然下载了高版本的,不然连客户的工程都打不开
今天做的画面是高版本的,在论坛里发现并下载了低版本软件后发现打不开高版本的工程
最后解决了,当初下载的时候,高版本和低版本不在一个盘里
我打开两个版本的软件,把高版本的工程内容复制到低版本里了

网友B:
高版本打开低版本不是提示备份吗,备份那份改后缀就是原来版本了,当然前提你备份了
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后缀old的文件是啥,今天百度了一下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