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屏与信捷PLC 232 串口通讯有干扰问题

楼主(2024-07-31):
现象如题,将触摸屏放到设备台面上 就通讯不上(IO监控不到变化)将屏幕拿起来 就可以监控到 (台面下面是控制柜 2个伺服驱动器 1个变频器)设备已经接地 我怀疑是受到变频器的干扰,有时候感觉PLC也不大正常 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楼主:
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朋友 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布线注意一下
加磁环 电源滤波之类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有感应电,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