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变频器atv310 与s7-200 smart plc modbus通讯

楼主(2024-07-31):
施耐德变频器atv310 与s7-200 smart plc modbus通讯,能通信,不能启动

网友A:
能通讯不能启动,控制命令的bit位要对应啊

楼主:
一复位401就变成183了

网友B:
可以通讯不能启动,你要看参数是不是通讯启动还是面板启动,。你找一下,可能是401不能设置为164modbus,设置1,也就是出厂设置,还有一个就是源型漏型,plc输出公共端如果接外部电源负极,变频器好像是201设置为内部漏型,
下载积分:+5(756287415) 热心助人!

楼主:
问题搞定,不是的,我走的是全部modbus控制

网友C:
你要把怎么解决,解决的什么问题发出来,让大家都了解一下。好东西要分享

楼主(2024-09-03):
就是,面板不能打到自动

网友D:
我来分享几个程序
下载积分:+1(hanjiantree)

网友E(2024-12-07):
引用 楼主:
就是,面板不能打到自动
哈哈哈,同感、同感
KEB 设了STO保护自锁---要人工解除的
结果自己给忘了做标注
测试的时候 忙活了好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