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1):
引用手册

大家认为IF里面的上升沿指令条件常On,运行效果是不是你要的预期,欢迎测试讨论.

网友A:
只会一点点,目前还没出问题

楼主:
没人讨论,我来给出我的测试结果,D0,D1的不同结果让我对ST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使用保持谨慎,毕竟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在ST边沿指令时发现的问题了,第一次引贴: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28792.html

网友B:
我都是用IF直接写上升沿 下降沿。。还没用过指令

网友C: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s=301886]
没人讨论,我来给出我的测试结果,D0,D1的不同结果让我对ST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使用保持谨慎,毕竟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在ST边沿指令时发现的问题了,第一次引贴: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28792.html

你这个第一段给M0置ON后,第二句就接收不到M0的上升沿了啊,D0不自加也正常。后面那个IF指令相当于SM412和M0串联后的上升沿,所以才会自加吧

网友D:
inc(mep(sm412),d0);
试下这条指令。

网友E:
ST语言里面从来不用这些三菱指令,是容易出现问题的。

网友F:
if + if =常开+常开,要尽量确保IF不断开的情况下使用LDP,OUT_T指令更是不要出现在IF 和case内

网友G: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s=301886]
没人讨论,我来给出我的测试结果,D0,D1的不同结果让我对ST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使用保持谨慎,毕竟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在ST边沿指令时发现的问题了,第一次引贴: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28792.html

你看你的写法就是重度患者,发现问题是好的。可以用标准CODESYS的写法就搞定了呀。不要这么三菱好吗?必尽三菱还是挻垃圾的

网友G:
果然是新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看你的写法就是重度患者,发现问题是好的。可以用标准CODESYS的写法就搞定了呀。不要这么三菱好吗?必尽三菱还是挻垃圾的
怎么得出的三菱垃圾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果然是新手

第一次被人说是新手,那我请教一下你,图中类型梯形图逻辑用ST如何体现,或者用你那强大的Codesys要如何写,能有如此底气的可能也就是CodeSys没类似问题而已,有的话估计也就不会这么说了

网友G:
M0        :=(D0=1 AND NOT X5 AND X7 AND X8) OR D2=1 OR D5=1 OR D12 =1;
IF M0= TRUE AND LDP(TRUE,M1) THEN
    D100        :=D100+1;
END_IF;
IF M0= TRUE AND LDP(TRUE,M2) THEN
    D101        :=D101+1;
END_IF;
IF M0= TRUE AND LDP(TRUE,M3) THEN
    D102        :=D102+1;
END_IF;
IF M0= TRUE AND LDP(TRUE,M4) THEN
    D103        :=D103+1;
END_IF;
IF M0= TRUE AND LDP(TRUE,M5) THEN
    D104        :=D104+1;
END_IF;
IF M0= TRUE AND LDP(TRUE,M6) THEN
    D105        :=D105+1;
END_IF;
IF M0= TRUE AND LDP(TRUE,M7) THEN
    D106        :=D106+1;
END_IF;

其实我看出来你想说什么了,是我的会我会用标签的布尔数组,要加的数据也是数组;
用FOR去写就好了。我觉得你一定会用变址,因为你的思想已经被束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M0        :=(D0=1 AND NOT X5 AND X7 AND X8) OR D2=1 OR D5=1 OR D12 =1;
IF M0= TRUE AND LDP(TRUE,M1) THEN
    D100        :=D100+1;
END_IF;
IF M0= TRUE AND LDP(TRUE,M2) THEN

拜托,你以为我给出的代码是真实场景呀,能用一个If的情况下我为什么要写那么多IF,而且你以为真实情况下是M4,M5,M6,M7情况下可以用For循环?
我的设想是用一个If带后面所有上升沿,和梯形图一样,懂?我觉得你才是思想被束缚的人,能用IF尽量用IF

网友H: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s=301886]
没人讨论,我来给出我的测试结果,D0,D1的不同结果让我对ST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使用保持谨慎,毕竟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在ST边沿指令时发现的问题了,第一次引贴: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28792.html

我咋记得说明书上提到过,ST文本中慎用脉冲信号,不保证准确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咋记得说明书上提到过,ST文本中慎用脉冲信号,不保证准确性

跟ST没关系,跟怎么写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ST没关系,跟怎么写有关系

可能我对ST用法理解不到位,但你能帮忙分析下以下结果么,为啥M1 On,D0+1,M2,M3常On且不受指令影响可以强制On/Off.
这个写法对应的梯形图究竟是长啥样的能帮忙写下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被人说是新手,那我请教一下你,图中类型梯形图逻辑用ST如何体现,或者用你那强大的Codesys要如何写,能有如此底气的可能也就是CodeSys没类似问题而已,有的话估计也就不会这么说了
[attachment=302117]

刚刚测试了一下  可以这样子写呀
  • 下载积分:+1(攻城狮老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刚测试了一下  可以这样子写呀

    不行,有问题,你把IF M0 THEN改成IF SM412 THEN,就知道你的值一直在加,和梯形图的执行效果不一样

网友J:
    可以用个布尔数组

引用 网友I:

    刚刚测试了一下  可以这样子写呀

网友J:
    我就喜欢 这样的贴子
    bnnyygy

网友K:
    通用写法

    IF ib_IN  and vb_b=FALSE THEN

    上升沿执行语句;

    END_IF;

    vb_b:=ib_IN;

    以上就是取ib_IN的上升沿。

    下降沿类似,理论上支持ST的PLC都可以通用。
  • 下载积分:+5(apei2014)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通用写法

    IF ib_IN  and vb_b=FALSE THEN

    上升沿执行语句;

    很遗憾,还是有问题。可以自己验证下,D0还是会自增
    代码1:
    M0:=TRUE;
    ib_IN:=SM412;
    IF ib_IN  AND vb_b=FALSE THEN
        IF LDP(SM400,M0) THEN
            INC(SM400,D0);
        END_IF;
    END_IF;
    vb_b:=ib_IN;
    代码2:
    M0:=TRUE;
    ib_IN:=SM412;
    IF ib_IN  AND vb_b=FALSE THEN
        INC(LDP(SM400,M0),D0);
    END_IF;
    vb_b:=ib_IN;
    bnnyygy

网友K:
引用 楼主:

    很遗憾,还是有问题。可以自己验证下,D0还是会自增
    代码1:
    M0:=TRUE;
    ib_IN:=SM412;

    奥,不好意思,仔细看了一下,你是想在IF里面用 上升沿指令  LDP?

    考虑通用性,一般我都用我那个通用写法,不会用PLC自带的 上升沿指令之类的。

    只要支持ST,欧姆龙,西门子,汇川我用着目前好像没发现什么问题,三菱感觉ST比较羸弱,所以很少使用,一般都是小工程用用FX系。

    麻烦的程序逻辑还是建议用梯形图,ST还是偏向数据处理计算。

网友L(2024-09-05):
你这种方式不行的!M1导通,M0不停通断,D100会自加1!和梯形图里的意思不一致!
要单独取M1的上升沿!
引用 网友I:

刚刚测试了一下  可以这样子写呀

网友L:
这样可以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被人说是新手,那我请教一下你,图中类型梯形图逻辑用ST如何体现,或者用你那强大的Codesys要如何写,能有如此底气的可能也就是CodeSys没类似问题而已,有的话估计也就不会这么说了
[attachment=302117]

网友M:
还没用过这个ST 语句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N:
一群大佬让我长见识了,逻辑还是梯形图,计算ST

网友O:
新手 看的 云里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