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1):
客户的数字化平台需要读到我们设备FX5U的生产数据
数字化平台是第三方公司在做,我跟他们沟通了一下,有点找不到方向。
他说他们是用JAVA的方式通过Modbus TCP读取我的数据,让我做Modbus TCP的服务器
我查了不少资料,觉得在5U的网络配置里增加一个Modbus/tcp连接设备,然后再定义modbus保持寄存器的范围就行了吧?是不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A:
直接让他们搞个智能网关 或者解析mc协议啥的你最省事
不过Modbus/tcp现在5u好像也有现成的官方功能块了

网友B:
你说的没错就是这样,你可以找一个Modbus TCP客户端软件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让他们搞个智能网关 或者解析mc协议啥的你最省事
不过Modbus/tcp现在5u好像也有现成的官方功能块了

为了省钱,不增加额外成本,牵一根网线就能完成是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没错就是这样,你可以找一个Modbus TCP客户端软件测试的

我还有点疑问请教下,在网络配置里设置好Modbus TCP后,程序里不需要编程建立连接之类的吧?就想用SLMP一样,只设IP地址和端口,只要上位机设置一样,就可以直接连接了?

网友C:
1、首先进入参数下面的FX5UCPU,在模块参数中选择以太网接口。
2、在打开的画面中选择对象设备连接设置配置,打开画面以太网配置(内置以太网端口)
3、在这个画面下,右侧打开以太网设备(通用)这个下拉,在这个中选择MODBUS/TCP连接设备添加进去。然后顶部菜单栏选择反应设置并关闭。
4、这时返回上个画面,在这个画面中的MODBUS/TCP设置下的MODBUS/TCP使用有无设置使用。
5、在软元件分配中点击详细设置。在这个画面中有线圈、输入、输入寄存器、保持寄存器对应的PLC软元件地址,以及对应的MODBUS地址。
6、根据上面的分配规律就可以使用以太网测试助手去和PLC通讯测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省钱,不增加额外成本,牵一根网线就能完成是最好

嗯额 5u好像只有SLMP协议 这个不用增加硬件成本,但是需要上位机解析这个协议,如果他们有的话就好办,没有的话可能要现做估计要点时间。不过如果经常搞工业上位机的一般会有的
用这个协议你最省事  只需要规划通讯地址就行了  不用额外的通讯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额 5u好像只有SLMP协议 这个不用增加硬件成本,但是需要上位机解析这个协议,如果他们有的话就好办,没有的话可能要现做估计要点时间。不过如果经常搞工业上位机的一般会有的
用这个协议你最省事  只需要规划通讯地址就行了  不用额外的通讯程序

5U的SLMP协议我用在连接触摸屏上,双方设定好了就IP和端口就直接使用了,Modbus tcp也是如此吧?

网友D:
正常是plc加物联网网关
plc数据到物联网平台
平台提供api 之类接口 其他软件平台调用
或者通过mqtt直接传到客户的平台 或者数据库方式
附件: 物联网盒子及云平台.pdf (3958 K) 下载次数:45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5U的SLMP协议我用在连接触摸屏上,双方设定好了就IP和端口就直接使用了,Modbus tcp也是如此吧?

slmp可以有多个设备的  modbus tcp做主站要写通讯程序  从站没试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slmp可以有多个设备的  modbus tcp做主站要写通讯程序  从站没试过
做从站也是要写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从站也是要写程序的

我测试了下,配置好modbus tcp 且分配软元件后,用Qmodmaste软件读取线圈和寄存器,并不需要在PLC程序中编程建立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下,配置好modbus tcp 且分配软元件后,用Qmodmaste软件读取线圈和寄存器,并不需要在PLC程序中编程建立连接

最终使用结果到时候说下呗  可以的话下次我也用从站功能了

网友F:
KEP作为中间件,开放MQTT给第三方连接。
第三方用MQTT协议连接比较方便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做从站也是要写程序的

做服务器不需要写程序的,分配下地址就可以。

网友H:
服务器就是通常说的从站;手册看一下设置,简单实现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终使用结果到时候说下呗  可以的话下次我也用从站功能了

测试可以的,简单直接,只要配置好数据地址就行
  • 下载积分:+1(小地主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