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1):
板材平面度测量有哪些方法?目前知道的一个是线激光  一个是线扫相机  价格都比较贵
还有别的方法吗?
板材最大尺寸1200*2200mm。允许高度差1.5mm

网友A:
CCD视觉检测,精度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D视觉检测,精度没问题的

价格太高   产品附加值不高 客户接受不了太高报价

网友B:
轧钢厂是射线检测,贵且复杂。钢轨平直度检测有种手持机器,能测量500mm单线平整度;还有种基于测距传感器测量平直度的,重点在软件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轧钢厂是射线检测,贵且复杂。钢轨平直度检测有种手持机器,能测量500mm单线平整度;还有种基于测距传感器测量平直度的,重点在软件拟合。

刚才问到了还有一种对射面激光的检测方式 奈何我们产品边缘有凸起的螺丝 不合适
还有一种是点激光排一排扫过去  类似于简化版线激光  也不合适

网友B:
工业相机、激光雷达试试
引用 楼主:

刚才问到了还有一种对射面激光的检测方式 奈何我们产品边缘有凸起的螺丝 不合适
还有一种是点激光排一排扫过去  类似于简化版线激光  也不合适

网友C:
之前做的 就是 用基恩士的 激光位移传感器做的   测试 冲压件的平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做的 就是 用基恩士的 激光位移传感器做的   测试 冲压件的平整度

位移传感器方法不适应我这个产品  我这产品主要是不良的时候中间有小的凸起  不像金属板材是比较大的点异常。必须整改面测量

网友B:
找个3D相机厂家问问,或者激光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