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S-1200不知道IP地址怎么连接下载

楼主(2024-08-01):
新手第一次玩西门子,之前可以连接的,现在连接不上了,可访问设备能搜索到,现在就是不知道PLC IP,,,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可访问设备能搜索到,表示已经连上,想下载或转在线都可以

网友B:
只要能连上自己会分配IP
心惜梦归处,不负韶华年

网友C:
要把自己电脑的IP手动设置到192.168.1.XXX网段

网友D:
去哔哩哔哩上面去看看教程就可以了
勇者走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