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1):
从A抓产品放至B。
B处产品依次放5个,当放完它5个产品,将第1个产品B1取走。放至c.
然后再从A取产品放至B1。但这次要拿走第二个产品B2。放至C
再从A取产品放至B2,拿走B3产品至C
依次类推。进行下去

楼主:
刚刚使用的方法是
A处取完产品为R1=0去B1
       R2=0去B2
       R3=0去B3
       R4=0去B4
       R5=0去B5

放至B处  B1  R1=1
               B2  R2=2
               B3  R3=3
               B4  R4=4
               B5  R5=5

但从B拿产品去C出了问题
       R1=1和R5=1去取B1

楼主:
想到解决问题方法了,
遇到事情不要急,什么都不想,放空一下就成了

网友A:
你这个逻辑不对。下面是我的逻辑,做了十几台你这种需求的了。

A处取件
***
-------------------A取件结束

B处准备放件
IF R0<5 THEN
R0=R0+1
ENDIF;计次1
R1=R1+1;计次2
IF R1=1 THEN JUMP LBL1
IF R1=2 THEN JUMP LBL2
IF R1=3 THEN JUMP LBL3
IF R1=4 THEN JUMP LBL4
-------------------------------------判断结束
LBL1;放B1
***
***
IF R0<4 THEN JUMP A处取件
IF R0>=4 THEN JUMP LBL12;取B2

LBL2;放B2
***
***
IF R0<4 THEN JUMP A处取件
IF R0>=4 THEN JUMP LBL13;取B3

LBL3;放B3
***
***
IF R0<4 THEN JUMP A处取件
IF R0>=4 THEN JUMP LBL14;取B4

LBL4;放B4
***
***
IF R0<4 THEN JUMP A处取件
IF R0>=4 THEN     R1=0     JUMP LBL11;取B1
-----------------------------------------------放件结束
LBL11;取B1
***
JUMP LBL50

LBL12;取B2
***
JUMP LBL50

LBL13;取B3
***
JUMP LBL50

LBL14;取B4
***
JUMP LBL50
----------------------------------------取件结束

LBL50;放C
  • 下载积分:+5(cs315322392)

楼主:
    最开始想的是不对,后面也改了,
    和你的思路有点差别
    主程序
    A处取料后
    到子程序B
    B程序结束后回到主程序进行判断
    判断有无产品,如果有,放至C。如果无,回待机点

    B程序开始判断
    R1=0 去 LBL1
    R2=0 去 LBL2
    R3=0 去 LBL3
    R4=0 去 LBL4
    R5=0 去 LBL5
    不然判断满料

    LBL1
    放B1
    R1=1
    IF R2=1 去LBL12  去取B2
    回主程序

    LBL2
    放B2
    R2=1
    IF R3=1 去LBL13  去取B3
    回主程序

    LBL3
    放B3
    R3=1
    IF R4=1 去LBL14  去取B4
    回主程序

    LBL4
    放B4
    R4=1
    IF R4=1 去LBL15  去取B5
    回主程序

    LBL5
    放B5
    R5=1
    IF R1=1 去LBL11  去取B1
    回主程序

    LBL11
    取1
    R1=0
    回主程序

    LBL12
    取2
    R2=0
    回主程序

    LBL13
    取3
    R3=0
    回主程序

    LBL14
    取4
    R4=0
    回主程序

    LBL15
    取5
    R5=0
    回主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逻辑不对。下面是我的逻辑,做了十几台你这种需求的了。

    A处取件
    ***
    -------------------A取件结束

    和你的有点差别,不过在与用几个R寄存器。

    幸好我这是12个产品,如果超过一百以上的产品,还得用你的方法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