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2):
一个新款的三菱触摸屏GS2110-wtbd,新建了一个指示灯元件,传到触摸屏提示显示屏无效,这是什么原因?哪里的问题,就是简单的测试程序。这是哪里的问题,大家遇到过吗?谢谢

  • 下载积分:+1(思考使人进步)

网友A:
    触摸屏没通讯上

网友B:
    1楼经典
    努力学习 学以致用!
    QQ号:349328832
    QQ群:4057363
    一入工控,情深似海!

网友B:
    跟PLC  通讯上了吗   你是用什么PLC连接 触摸屏的
    努力学习 学以致用!
    QQ号:349328832
    QQ群:4057363
    一入工控,情深似海!

网友C:
    仿真可以,应该是没通讯上。
    QQ: 2845452345

楼主:
    如果没有链接三菱的PLC就会显示这个吗?

网友D:
    你的屏型号选错了

楼主:
    型号没有错,如果触摸屏没有和PLC建立通讯,光给触摸屏通电,输入触摸屏画面也会跳这个报警吗?

楼主:
    GS系列的第一次用,其他GT的触摸屏没有和PLC连接,不会跳出这个界面,GS的我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必须用数据线和PLC建立好连接,这个画面就会消失吗?因为桌面上只有触摸屏,没有PLC,没法连接。。。目前上电就跳出这个界面,看不到自己编写的画面。现在不清楚是连接好PLC就可以了,还是触摸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型号没有错,如果触摸屏没有和PLC建立通讯,光给触摸屏通电,输入触摸屏画面也会跳这个报警吗?

    你看你的型号带N和不带N是两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你的型号带N和不带N是两个东西。

    这个问题还是知道的, 我的不带N,如果选错型号,下载会提示机型错误的,下载不进去的,选型基本的没有错误的,就是想问一下,型号选好,程序下进去,必须链接PLC才能显示画面吗?

网友E:
需要读取PLC软元件状态的画面,一定要连接PLC才行。否则屏不知道这个Y0是ON还是OFF。通常是直接不显示整个元件。报显示屏无效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最好你先找个PLC连接上试一下,比如弄一个FX的小PLC。

网友F:
应该是没有通讯上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G:
带N,不带N的都可以传上去,之前也办过
QQ:389097681

网友H:
GOT画面中使用超出PLC软元件设置分配范围外的软元件;通讯不上PLC导致无法识别PL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