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2):
1.12套伺服有400-1500W,5台750W中目前几天有2台报16.3或者1E.1,更换电机后故障消失。1台1.5KW报驱动和电机不匹配。
2.编码器线自己焊接,有焊错的情况,但我认为不至于烧电机编码器。有两台前两天都正常,今天开机又报16.3或者1E.1,编码器线已经换成了供应商配套的电缆。更换电机后故障也消失了。
3.目前两台电机供应商拿回厂家检测,但检测报告没盖章也不知道是哪里出的,三菱很操蛋的地方,他们技术支持还过得去,售后服务去官网基本没有,意思只能找供应商。
4.1台1.5KW电机返厂检测报告正常,但插上那台驱动器就是不行,换了一台电机故障消失。

大家帮忙看看分析一下,感谢。

网友A:
我们拖链中的伺服编码器电缆,时间长了以后,电缆中各个芯线外皮脱落,露出铜丝,有时出现短路现象,这个时候有可能出现电机编码器故障,也出现过伺服驱动报电机编码器故障。J4伺服。编码器线可以断,但最好不要短路。

网友A:
坏个编码器直接就报废了吗,三菱也真是。

网友B:
通常用三菱或者松下的时候我们都是找供应商买成品线  拖链用就买拖链专用并且必须保证拖链空间足够

网友C:
自己焊接编码器线是比官方便宜还是屏蔽或者抗干扰能力比官方强?一般不都是买官方线吗?

网友D:
线材官方是自己焊的,有些代理商也是自己焊的

楼主:
这个报告有点奇怪,盖章什么的都没有。
引用 网友A:
坏个编码器直接就报废了吗,三菱也真是。

网友E:
我们家现在所有的三菱编码器线都自己焊接,没有出线问题,可能是你买的插头和端子质量有问题。

网友F:
初步感觉线问题有点大,看着也一头雾水,后续出答案,记得给大家讲一下啥原因。烧坏的话,西门子也一样扯淡,前段时间烧坏两个V90,竟然要寄到德国去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