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3):
附上程序,此程序能自动稳定运行,现在客户说没有寸动与单循环操作模式,要求改,但是我一时有点没有思路,因为这个程序框架不太好添加寸动与单循环模式,请教各位大神看看有没有好的思路方法,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为啥打开失败

网友A:
寸动应该好搞啊,做完这步点个按钮再跳下一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寸动应该好搞啊,做完这步点个按钮再跳下一步

关键是怎么跟自动区分开来 并且只运行一步
移位指令写的好办 有进位标志
赋值的话麻烦点

网友C:
这是个什么品牌的PLC,
勇者走天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怎么跟自动区分开来 并且只运行一步
移位指令写的好办 有进位标志
赋值的话麻烦点

赋值的好搞啊,在我看来寸动和自动并不是互斥的,自动的时候开启寸动模式,就是做完这步跳转下一步前需要一个信号而已,不开启寸动就直接赋值下一步
我写的不叫寸动,叫单步或连续,应该是一个意思吧
  • 下载积分:+2(深蓝加点) 感谢大佬,看了大佬的程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赋值的好搞啊,在我看来寸动和自动并不是互斥的,自动的时候开启寸动模式,就是做完这步跳转下一步前需要一个信号而已,不开启寸动就直接赋值下一步
    我写的不叫寸动,叫单步或连续,应该是一个意思吧

    一个意思,你这个方法比我好 我之前是寸动模式下判断赋值地址的值变动  你这比我的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打开失败

    用最新版的Autoshop软件打开,汇川官网下载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最新版的Autoshop软件打开,汇川官网下载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赋值的好搞啊,在我看来寸动和自动并不是互斥的,自动的时候开启寸动模式,就是做完这步跳转下一步前需要一个信号而已,不开启寸动就直接赋值下一步
    我写的不叫寸动,叫单步或连续,应该是一个意思吧

    单步运行,一般是在手动状状好,还是在自动状态好
    相信自我!

网友D:
    调试状态。如果只有手动与自动。就用在自动状态。
    多学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步运行,一般是在手动状状好,还是在自动状态好

    单步算自动的一个模式    单步模式  连续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步算自动的一个模式    单步模式  连续模式

好的,我就在自动中处理单步动作与单循环动作吧
等我改好了再上传来大家帮记忙看看审一审啊,再次感谢大家伙的热心建议!
相信自我!

网友E:
自动流程如果有一个总的开关,对这个开关进行操作就好了,执行一个周期然后断开,按下启动按钮在执行一个周期,如果有皮带之类不能停的就单独拉出来执行完再断开

网友F:
寸动无非就是在每个流程后面加个开关再并个启动按钮,程序每走一个动作停下来,按启动按钮接着走一个动作流程,搞了十几年寸动都是这样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寸动无非就是在每个流程后面加个开关再并个启动按钮,程序每走一个动作停下来,按启动按钮接着走一个动作流程,搞了十几年寸动都是这样玩的。

楼主说得非常有道理。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G(2024-11-30):
单步,对于绕线机非常实用。可以慢速观察它的动作。看出机器问题所在,再针对维修。究竟哪个动作出问题都一目了然。

网友H:
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