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5):
现在又个项目,在送料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跑偏的情况,原料是透明的塑料,请问,这个要怎么控制?

网友A:
传动机构是什么?CV吗?跑偏了多少啊?之前模切机有那种纠偏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动机构是什么?CV吗?跑偏了多少啊?之前模切机有那种纠偏系统。

普通电机放料,气缸压紧拉料。从放料到拉料结束,距离不到3米,跑偏在20mm的样子。

网友B:
气动纠偏很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动纠偏很常用。

都是什么设备?

网友C:
就一句话?现场图片,什么PLC,伺服

网友D:
透明料要用超声波探测器,就是倒车雷达那种。纠偏机构就是成45度角的交叉的两个导向辊,调节其中一个导向辊的角度就能调节偏差值。超声波检测用2个放在膜两侧做反馈信号。如果做的好偏差能控制在1毫米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透明料要用超声波探测器,就是倒车雷达那种。纠偏机构就是成45度角的交叉的两个导向辊,调节其中一个导向辊的角度就能调节偏差值。超声波检测用2个放在膜两侧做反馈信号。如果做的好偏差能控制在1毫米以内。

感谢大佬,,,,原来只知道这个原理,不知道是什么设备,现在知道了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原来只知道这个原理,不知道是什么设备,现在知道了哈

以前在调试输送系统的时候了解一些,但是他们没有安装这些设备,都是手动挑好的

网友E:
命自我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句话?现场图片,什么PLC,伺服

大佬,汇川的PLC,台达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