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5):
现在用PLC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在上下限位之间往复运动,但是用个一个星期左右步进驱动器就会损坏,表现的现象是电源指示灯不亮,单独接开关电源指示灯也不亮,而且开关电源会短路保护,给的输入电源是48V电源,PLC使用的指令三菱的相对定位指令DRVI和可变速脉冲指令PLSV,和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关系,请各位大师指教指教!感谢!!

楼主:
已经坏了2个驱动器了

网友A:
换个别的品牌的驱动器试试

网友B:
步进驱动器选小了吧。

网友C:
不匹配吧?

网友D:
要么不匹配,要么超负荷,把坏的设备寄回去给厂家检修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E:
可能负载过大,电机功率选小了

网友F:
脉冲口的限流电阻有没有,会击穿里面的光耦,导致烧坏驱动器。别问我原因,因为下面人接线忘串电阻坏了好几个了

网友G:
你把电压换成24v的试试

网友H:
步进电机驱动器损坏,尤其是短时间内频繁发生,通常与几个关键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可能与PLC的控制指令使用不当、硬件配置、电源管理或电机驱动的负载条件有关。根据您描述的现象和使用情况,我们可以分析以下几个可能的原因:

1. **过载或过热**:步进电机在往复运动中可能遇到高负载,导致电机和驱动器过热。长时间的高负荷运行可以超出驱动器的散热设计极限,从而损坏驱动器。

2. **电源问题**:48V电源如果存在电压波动或不稳定,可能会对驱动器造成损害。电源指示灯不亮且电源短路保护,可能表明电源本身有问题,或者驱动器内部的电源管理电路受损,这与PLC指令直接关系不大,但电源问题可能由PLC高速脉冲输出时的瞬时电流需求引起。

3. **脉冲频率过高或不规律**:使用DRVI和PLSV指令时,如果设置的脉冲频率过高,超过了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设计极限,或者脉冲信号不连续、有干扰,可能导致驱动器过载或工作异常。

4. **细分设置不当**:细分设置影响电机的平滑度和精度,错误的细分设置可能增加电机的电流需求,导致驱动器过热。

5. **电气干扰**:高速脉冲信号可能产生电磁干扰,影响驱动器的正常工作。确保PLC与驱动器之间的信号线有良好的屏蔽可以减少这种影响。

6. **限位保护机制**:上下限位的检测和处理逻辑如果设计不当,可能导致电机在达到极限后仍尝试运动,产生过力矩,进而损坏驱动器。

解决策略包括:
- 检查电源稳定性,确保电源质量符合驱动器和电机的要求。
- 降低脉冲频率,确保其在驱动器和电机的规格范围内。
- 确认电机和驱动器的冷却是否足够,必要时增加散热措施。
- 检查并优化PLC程序中的控制逻辑,确保没有长时间的高负荷运行。
- 确保电气连接的屏蔽和接地良好,减少干扰。
- 审查细分设置,确保与电机特性匹配。
- 实施硬件级的限位保护,避免电机超限运动。

如果问题持续,建议详细检查硬件连接和电源条件,并考虑咨询专业工程师进行系统评估。
智慧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 AI回答仅供参考。不对也不改!!!

网友I:
跑一两个小时,电机热减小电流。发热依旧电机选型小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现在坏的已经发回给厂家了,等厂家检修的结果再看看

网友J:
什么牌子的?

网友K:
我是来看答案的

网友L:
确认选型,组态正确?将两个都发回厂家,检测一下,就找到方向了
命自我立

网友M:
10年前遇到过一次这种问题,后面发现是没接2K限流电阻,后面加了电阻就没有出现这种问题了

楼主:
有一家商家回复说主板上元器件并焊了,其实我还是持有怀疑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