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口如何实现mudbrtu通讯硬件选型

楼主(2024-08-06):
有个温度控制器,他只有485口,支持modbusrtu通讯。和我的上位机通讯
硬件上我要买些什么简单了,
我直接买 个485转USB能否实现modbusrtu的通讯

网友A:
485为硬件,modbus为软件,解决完硬件再干软件

网友B:
顶楼上,对啊,硬件匹配了之后,软件也要匹配,通讯协议要相同的吧
引用 网友A:
485为硬件,modbus为软件,解决完硬件再干软件
广交天下朋友,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从事电气方案设计,做运动控制,惯用西门子、欧姆龙、基恩士
软件共享、技术互助、项目合作请关注公众号:九纹荷(fshshu )

网友C:
买个可以配置自动轮询的以太网转modbus RTU模块,比完全自己写要舒服的多

网友D:
modbus网关,可以透明转发,也可以自动转换协议报文。
你上位机网线插网关,网关的485连接设备。
然后你可以用透明转发模式在上位机给网关设置的IP/port直接发rtu报文,
或者网关开启协议转换功能,你就可以与网关的IP/Port直接进行modbustcp协议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