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7):
各位大佬,现在PLC 软件是V18 ,客户要求必须是V16 ,如何降级呢 ?有没有办法降级呢?

网友A:
用虚拟机装另一个,再一段一段copy过去

网友B(2025-01-17):
有高手可以降级
江森自控、霍尼韦尔自控、艾顿自控、和欣自控~

防爆变频器、采煤机变频器、工程通用变频器,智能工控系统~

网友C:
没有办法,根据官网的显示只能升无法降,除非重新安装软件。
追求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办法,根据官网的显示只能升无法降,除非重新安装软件。

他应该还有一层意思程序降级
https://mp.weixin.qq.com/s/oHGzG4uMrLpOGhYI12YAFw
卸载用这个软件,然后装16
江森自控、霍尼韦尔自控、艾顿自控、和欣自控~

防爆变频器、采煤机变频器、工程通用变频器,智能工控系统~

网友B: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geek.exe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lBG7NMYdRN5MZESJuKDaQ?pwd=cvmi 提取码: cvmi
江森自控、霍尼韦尔自控、艾顿自控、和欣自控~

防爆变频器、采煤机变频器、工程通用变频器,智能工控系统~

网友D(2025-03-11):
引用 网友B: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geek.exe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lBG7NMYdRN5MZESJuKDaQ?pwd=cvmi 提取码: cvmi

是降级工具吗,链接失效了

网友E:
直接装V16就行了 可以共存 不需要虚拟机

网友F:
重新做程序,一段一段的copy过去

网友G(2025-06-05):
不行就弄几个版本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最后客户还是放弃了,使用了V18,谢谢各位的帮助!

24年的事了,还有回复

网友I:
引用 网友H:

24年的事了,还有回复

没事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