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干扰抑制措施

楼主(2024-08-07):
有个朋友问我一个问题,想了好久没有想到原因,有一台高低温环境测试设备,测试的产品是LED灯珠,就是测试灯珠在高低温环境下的寿命,灯珠的测试电压是5V,设备上装有一个220V交流转直流5V的电源给灯珠供电,设备配备一个3kw的三相压缩机,只要设备上的压缩机一启动,直流电源的电压就瞬间波动到10V,这可能一下子烧坏了灯珠,装过UPS没有解决问题,大家分析一下有啥好办法

网友A:
从理论上来说,你需要关注的是开关电源的电压调整率和电流调整率这两个指标,一个是输入端电压波动时负载侧的电压波动,另一个是负载侧的电流波动时电压波动。
从实践来说,只要找到干扰源和耦合路径就行了,比如你这里大概率已经确定了干扰源是空压机,那么空压机的干扰是从哪里耦合进测试负载回路的?是从220V交流电源输入侧还是在开关电源的输出侧。
UPS都解决不了问题,感觉不太对。试试隔离变压器呢?把220V那边隔离开。另外就是测试回路要做保护和屏蔽,试试看TVS和MOV

网友B:
你把UPS电源输入拔了用电池驱动灯珠,然后再启动压缩机看还有那个10V吗。

网友C:
这主要还是要查 这个波动是造成的 有肯烧坏电路板上某个元器件 才会这样吧

TEL- 162.....5881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