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里的运动控制轴和单轴控制有什么不一样?求讲解

楼主(2024-08-07):
plc里的运动控制轴和单轴控制有什么不一样?
假设我有9个伺服轴,控制过程中有2个轴需要用到直线插补联动,选型时是需要选择带2个运动控制轴的CPU嘛?

网友A:
5U本体轴支持直线插补,其他的就普通的定位轴就行,当然,你可以使用它的本体网口CCLIN带JET网口伺服……
真诚感谢!

网友B:
PLC标的带轴数都是指的能带多少个伺服轴
像你这样需要插补功能的,需要额外看这个PLC支不支持插补功能,有的还会写支持多少组插补轴数。像你只需要一组,只要支持插补功能的PLC都会支持
真诚感谢!
合信PLC技术转销售,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
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系,厂家直接对接,可以提供技术服务
电话(V):15021637690(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