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7):
各位好,有哪位高手知道组态王添加OMRON 的PLC,CJ2M系列,通过FINS GATEWAY 协议:
网上讲的是IP地址:255:1:9600:1
点击下一步时会出现如下错误:设备地址格式错,请参阅帮助文档!
有哪位弄否指点一下正确的设备地址格式,谢谢!

网友A:
IP地址数字最大是255,怎么会出来9600来的。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A:
我们的跟OMRON FINS TCP的通讯设定,同一个局域网IP。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B:
帮助里有地址说明,前面ip:后面端口192.168.0.1:9600
类似192.168.0.1:80

网友C:
咱们用的网络网段中,四个字节中的第一个,很少出现255,并且楼上朋友也说了,四个字节中,各个字节最大值是255,你可以先确认下正确的IP是多少,然后再考虑下端口号,这两个因素很重要。关于IP的一些内容,可以参考:
1、IP的分类:https://mp.weixin.qq.com/s/sYyfdfVl_WgTppiL2a5Rrg
2、网段的分配:https://mp.weixin.qq.com/s/CocutnJQaa00I2saZ0dI8w
3、以太网与局域网:https://mp.weixin.qq.com/s/jO2LInCUZA94sfH-x1DMag
引用楼主rockwell于2024-08-07 16:46发表的 组态王和欧姆龙通过fins通讯!地址格式 :
各位好,有哪位高手知道组态王添加OMRON 的PLC,CJ2M系列,通过FINS GATEWAY 协议:
网上讲的是IP地址:255:1:9600:1
点击下一步时会出现如下错误:设备地址格式错,请参阅帮助文档!
有哪位弄否指点一下正确的设备地址格式,谢谢!
广交天下朋友,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从事电气方案设计,做运动控制,惯用西门子、欧姆龙、基恩士
软件共享、技术互助、项目合作请关注公众号:九纹荷(fshshu )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谢谢3楼的高手,试过之后还是不行!关键是地址帮助打不开!

网友E:
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把输入法切换到EN,数字,字符用英文键盘输入,包括标点符号.

你的帮助文档可能没有安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把输入法切换到EN,数字,字符用英文键盘输入,包括标点符号.

你的帮助文档可能没有安装.

格式不对很多情况都是符号使用输入法不对导致

楼主:
前段时间在忙其他项目,今天才来回复!CPU系列选错了,应该选CJ SERIAL 的以太网,而不是CJ 系列下的FinsGateWay
IP地址格式应该是:CPU-IP:PC-IP(末一位):1(网络方式,固定为1):9600(端口号):0(设备号默认为0)
192.168.1.8:100:1:9600:0
谢谢楼上各位大神的帮助,谢谢!输入法确实要注意的,否则无法进行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