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断电保持功能

楼主(2024-08-08):
好久没来了 问大家一个很怪的问题
汇川easy522系列PLC和汇川IT7000通讯使用
现在版本plc更新到6.2.0.11 然后问题来了。
所有断电保持的数据或者变量 无论怎么改 断电重启后自动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但是 如果给PLC的USB接口供电 然后去改数据变量,改完断电,在把USB接口的供电也去掉,在上电,数据却能正常保存
求解 是系统bug 还是啥 PLC刚升级 没升级版本不会这样,但是会部分数据清零。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汇川这个型号的PLC都是默认有断电保持的,如M1000 R1000 D1000 B1000 以后的都是断电保存的,不需要设置都是这样。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真诚感谢!
相信自我!

楼主:
在顶上去一次, 换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 plc在运行过程中 犹豫储存数据过多 导致储存空间不够 导致崩溃的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自定义变量设置成保持类型

网友C(2025-01-21):
这个时钟好像断电真的不保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钟好像断电真的不保持
时钟要加时钟卡才能保持,可以采集触摸屏的时间来用

网友E:
汇川会有这么奇奇怪怪的问题吗?
国产三菱好像都不会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