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8):
求助求助  20台FX5U串口用什么通讯方式能全部通讯起来?NN通讯最多才8台。有其它办法吗,前提是网口不能用。

网友A:
网口不能用你说你还有的选吗

网友B:
使用串口服务器,把所有的串口都接上去,然后使用PC统一读取写入交换数据

网友C:
建议直接换PLC

网友A:
其实我更好奇为什么网口不让用?

楼主:
因为网口使用了CC-LINKIEF Basic 总线方式控制伺服,如果和其它设备用网口连起来会有问题,伺服识别会错乱,所以联机只能用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更好奇为什么网口不让用?

因为网口使用了CC-LINKIEF Basic 总线方式控制伺服,如果和其它设备用网口连起来会有问题,伺服识别会错乱,所以联机只能用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口不能用你说你还有的选吗

还有串口,想走485 modbus通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网口使用了CC-LINKIEF Basic 总线方式控制伺服,如果和其它设备用网口连起来会有问题,伺服识别会错乱,所以联机只能用串口

加网口模块,另建一套独立网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串口,想走485 modbus通讯

我也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网口使用了CC-LINKIEF Basic 总线方式控制伺服,如果和其它设备用网口连起来会有问题,伺服识别会错乱,所以联机只能用串口

要是现有机台那就没得说了  要是还在设计阶段的话还是考虑用大型运动控制plc算了

网友A:
我刚看了下5u最多可以16台简易通讯 那么可以考虑分成两组 然后再两组之间通讯啊
当然这个会不会影响伺服就不知道了

网友E:
分成3组走485NN,然后3组中的3个加个网络模块

网友F:
可以每台机不同网段,然后简单PLC通信,不改IP就看交互内容多不多,通信周期有没有要求,不行加BD板就一个主的连3-4站,这几个在分管几个站

网友G:
试过20台L系列走建议通讯的,5u咋办,混搭?

网友H:
TCP RTU应该都行吧。对MODBUS协议来说20台也不是很多呀...

网友I:
5U的简单通讯可以了解下,方便好用。做过18台,把18台的机器的5U连起来

QQ:389097681

网友J:
用网线走简易PLC通讯吧,之前也考虑过会不会影响触摸屏和伺服,三菱这边说这个不会有影响,目前也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