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8):
最近在研究这个,参考了一些人的程序,发现他们在使用JOG运行的时候是采取了如下做法:

上电将Controlword (Obj. 6040h: 00h)设为0000 0000 0000 1111,bit0-3应该是必须要接通的。

然后Modes of operation (Obj. 6060h) 内传入了3,切换为PV模式。

传送速度进入Target position(Obj.607Ah)内,接着置Controlword (Obj. 6040h: 00h)的bit15为1启动伺服。

但是我查看了手册,Controlword 的bit15位是没有意义的,我看了两份程序均是置位bit15来启动jog运行。
问了三菱客服,他说Controlword置位为H0F即可启动jog,我有点搞不明白啊,请指点,这个参数上电就是H0F了啊,这样不是上电就启动了吗?

网友A:
论坛有案例  建议看看

网友B:
MR-JET-G和MR-JE-C这两个驱动器手册有点不一样的,仔细看对应的手册。我速度模式就是启动给定一个速度值,停止给0,这样就停了

网友C(2025-05-19):
6040的bit15是在jec伺服时有效的,jet伺服无效,不知道三菱为什么搞的乱七八糟的,不能统一?草台班子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网友D:
JET驱动可以设置用兼容JEC的参数的,就按JEC控制就好了 要不然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