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AD-PT-ADP不接PT100传感器的时候,4通道都显示2550

楼主(2024-08-08):
3U的主机,加FX3U-232-AD,加FX3U-4AD-PT-AD 模块只接了24V,没有加温度传感器,现在4个通道都显示2550.奇怪。有大神看下吗

网友A:
2550不是PT测量的上限值吗?现在是断线状态,you know

楼主:
那就是正常的,是吧

网友B:
你接上传感不就知道了

楼主:
接上一路,当前变为304
是有变化的

网友C:
你没接传感器所以是这样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