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有几个型号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楼主(2024-08-08):
除了Fx3u-3A-ADP之外,还有其它型号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吗?

网友A:
FX3系列可以使用的,又有输入,又有输出的只有它了。 FX2N-5A和FX0N-3A停产了

网友B:
FX3U-4AD 4DA 等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