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9):
第一次上传AB的触摸屏PV550的程序,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兄弟?
难道是软件版本问题?我用的已经是3.83.01-PanelBuilder32最新版本的软件了。
petal_20240812_140019.zip 是整个上载过程的视频文件,做了三倍加速处理

问题解决了,是软件有问题

楼主:
刚刚发图明明发了三张,结果只看到了一张

网友A:
是不是IP地址没固定  我前几天上传汇川IT7000时到99%后就卡了 然后就失败  查了好久才发现是IP地址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IP地址没固定  我前几天上传汇川IT7000时到99%后就卡了 然后就失败  查了好久才发现是IP地址问题

这个没有IP的,串口连接,程序已经上传大半了,就是最后一刻打不开

网友B:
是不是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干扰

不至于,试了好几次,环境也不复杂,进度条也是走完了的

网友C:
十年前用过,用原装串口线就没问题,
感觉用AB的PCMCIA卡传送更稳定,

楼主:
   我这用的也是原装线缆啊,原来跟PLC连接的线缆,我直接拉过来连接的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