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S7-1500H 冗余系列PLC如何仿真?

楼主(2024-08-09):
安装博途15.1后,针对普通1500系统PLC可采用相应版本的S7-PLCSIM或PLCSIM_Advanced来仿真,单是对应于1500冗余PLC,那位老师有过仿真的经历,请多指教!!

网友A:
低版本的博途不支持冗余PLC的仿真,高版本可以。PLCSIM Advanced V4及以上支持冗余CPU仿真。
https://cache.industry.siemens.com/dl/files/833/109754833/att_965675/v3/s71500rh_manual_zh-CHS_zh-CHS.pdf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安装SIMATIC_PLCSIM_Advanced_V4_SP1,可以启动仿真,但在仿真界面报错:"要求维护,下位组件错误!“
"转至在线时,系统默认随主 CPU 转至在线。此时,需通过快捷菜单显式选择在线连接备用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