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9):
紧急求救!可有偿,红包管饱管够。西门子1500高度脉冲输出模块TM PTO4,有没有老哥用过,输出5v差分信号给巴士乐线扫相机。别问为啥没用编码器,sick的3000一个,要20多个。项目承担不起。

楼主:
我现在模块组态好,用的工艺对象,调用相对定位指令输出的信号速度竟然不可调,主要相机这边要脉冲频率可调。 有没有哥哥用过。

网友A:
我们之前都是用轴的编码器反馈脉冲给线扫
也就是高速脉冲先驱动轴  然后轴编码器再驱动线扫相机拍照

网友A:
你这样应该是不对的  碰到总线伺服不没得玩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之前都是用轴的编码器反馈脉冲给线扫
也就是高速脉冲先驱动轴  然后轴编码器再驱动线扫相机拍照

我知道,哥哥,一开始就是这个方案,我测试了,也可以实现。但是这么搞,项目下来需要买海量的编码器,六七万块钱了。所以寻求解决方案,最后感觉西门子这个高速脉冲模块可行,能把成本大大的降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哥哥,一开始就是这个方案,我测试了,也可以实现。但是这么搞,项目下来需要买海量的编码器,六七万块钱了。所以寻求解决方案,最后感觉西门子这个高速脉冲模块可行,能把成本大大的降下来。

你线扫难道不是挂在伺服模组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应该是不对的  碰到总线伺服不没得玩哦

目前用的1513,带30来个轴,20多个轴要加装编码器,而且每次线拍照,两个轴需要走同步。我和同事商量了,也觉得这样不太妙。之前是电机外加编码器给到相机的。而且这个鸟相机,只要5v差分信号,还得是AB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线扫难道不是挂在伺服模组上的吗?

是的,一个轴挂产品旋转,另一个轴挂相机从上到下拍照。(产品上面码是螺旋上升下降的。)之前就是产品轴拖编码器信号给相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1513,带30来个轴,20多个轴要加装编码器,而且每次线拍照,两个轴需要走同步。我和同事商量了,也觉得这样不太妙。之前是电机外加编码器给到相机的。而且这个鸟相机,只要5v差分信号,还得是AB相。

你意思是你的轴本身不带编码器?用的步进?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的玩了

网友A:
如果你的运动执行部件是伺服就好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运动执行部件是伺服就好办

把你的运动执行部件型号和驱动器型号发出来  一起看看

楼主:
目前也还在测试,今天发现这个tm pto模块,输出的5V差分信号,频率不可调。工艺对象和组态里面速度调了都毫无反应。主要我要求输出的频率可调,5000p/s or 10000p/s。主要鸟模块组态全是毫米mm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运动执行部件型号和驱动器型号发出来  一起看看

怎么联系你啊。我用的全是V90

网友B:
现学现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运动执行部件是伺服就好办

是伺服,全是100W的V9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联系你啊。我用的全是V90

应该问题不大  我找下v90的驱动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学现卖

谢谢,这个手册翻烂了,增量是每转脉冲数可调,但是实际效果毫无变化,这个是我纳闷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问题不大  我找下v90的驱动器资料

v90 pn的不行

网友A:
确认下驱动器上有这组信号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下驱动器上有这组信号没

有的

网友A:
完犊子 pn的没有脉冲输出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

有的话问线扫要几组脉冲引出来给他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下驱动器上有这组信号没

这个信号用不了,一个是我要5v。第二,它的最大输出频率是2500 s/r,我要10000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v90 pn的不行

所以额外加了sick的,sick的勉强可以,但是钱太多了,老板不同意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信号用不了,一个是我要5v。第二,它的最大输出频率是2500 s/r,我要10000的

如果有的话那按照说明书上它就是5v的差分信号  输出频率应该是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的话那按照说明书上它就是5v的差分信号  输出频率应该是可调的

昂,说是可以,我就被卡在这里了。实测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昂,说是可以,我就被卡在这里了。实测不行

实测你能接收到 驱动器发出的脉冲吗
检测不到有2种可能 1是线路不对  2是超出接收频率了
这种功能很常用的  应该不会有问题才对  更何况你又不是用的小牌子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找的说明书不正规 PTO功能居然除了一张接线图  啥说明资料都没有  建议你咨询下v90的供应商

网友A:
P29030  这个参数是v90旋转一周驱动器输出的脉冲数  这个值越大 它恒速的情况下输出的频率就越高。想要达到你需要的频率 需要控制电机转速和这个参数设置一个合理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9030  这个参数是v90旋转一周驱动器输出的脉冲数  这个值越大 它恒速的情况下输出的频率就越高。想要达到你需要的频率 需要控制电机转速和这个参数设置一个合理的值

我用的高速脉冲模块,直接输出信号的,我现在万用表能测出来有信号,2v-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高速脉冲模块,直接输出信号的,我现在万用表能测出来有信号,2v-5v

你这样就不好控制速度同时满足生产速度和线扫频率了

网友C:
频率不可调主要还得看你的模块设置,正常使用无论是相对还是绝对,频率输出一次,然后断开指令在输出会改变的,如果你是在运行中改变,需要使用一个指令,我给忘了
  • 下载积分:+1(爱在日落之后)

网友C:
    你是指运行中不变速,还是设置好频率给定,不变速

网友D:
    我觉得你是不是搞错了,PTO模块是用于做运动控制的,就算勉强实现了可变速度脉冲输出也要反过来算速度和脉冲对应关系,你这个应该找带PWM输出功能的模块,或者其他方式

    真要做也能做,比如说组态成速度轴,然后去调整轴的速度,不过总觉得拿轴控工艺对象做PWM输出的事情很奇怪
  • 下载积分:+1(爱在日落之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以额外加了sick的,sick的勉强可以,但是钱太多了,老板不同意哦

    编码器难道只有SICK嘛找点便宜的应该不难吧。
    你这高速脉冲信号是要模拟编码器AB相信号吗?这有点复杂啊

网友F:
    用PWM输出功能,再用集电极转差分模块
  • 下载积分:+1(爱在日落之后)
  •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G:
楼主玩的都是大活啊,上一个我记得是运动的转盘用伺服做三轴联动来着,都是硬件的钱省下来,把最难的实现的部分给电气想办法来实现了

网友H:
天又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指运行中不变速,还是设置好频率给定,不变速

打个比方就是相机在10秒内累计需要5000个脉冲信号,至于脉冲给到的速度和频率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是不是搞错了,PTO模块是用于做运动控制的,就算勉强实现了可变速度脉冲输出也要反过来算速度和脉冲对应关系,你这个应该找带PWM输出功能的模块,或者其他方式

真要做也能做,比如说组态成速度轴,然后去调整轴的速度,不过总觉得拿轴控工艺对象做PWM输出的事情很奇怪

哎呀,我也觉得奇怪和牵强,我现在就是在纠结这个频率、速度对应脉冲数转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码器难道只有SICK嘛找点便宜的应该不难吧。
你这高速脉冲信号是要模拟编码器AB相信号吗?这有点复杂啊

对的,是的,就是模拟编码器AB相,给线扫相机用的。我说拼多多有几十块钱的,没人敢点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是不是搞错了,PTO模块是用于做运动控制的,就算勉强实现了可变速度脉冲输出也要反过来算速度和脉冲对应关系,你这个应该找带PWM输出功能的模块,或者其他方式

真要做也能做,比如说组态成速度轴,然后去调整轴的速度,不过总觉得拿轴控工艺对象做PWM输出的事情很奇怪

你说对了,我目前就是组态成速度轴,或者定位轴,调整速度和移动量输出信号。目前就是发现,这个高度脉冲模块,并不能实现我的需求,我只能更改它的速度是距离。我考虑一下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PWM输出功能,再用集电极转差分模块

这个我一开始就这么考虑的,但是没找到集电极转差分模块。淘宝逛了一圈没找到,有没有推荐的,我采购一个试一试。

楼主:
主要是医疗设备,以前是不计成本的,怎么高级怎么来。现在也突然开始降本增效了,各个部门都需要一起努力把成本降下来,我手里这台首当其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是不是搞错了,PTO模块是用于做运动控制的,就算勉强实现了可变速度脉冲输出也要反过来算速度和脉冲对应关系,你这个应该找带PWM输出功能的模块,或者其他方式

真要做也能做,比如说组态成速度轴,然后去调整轴的速度,不过总觉得拿轴控工艺对象做PWM输出的事情很奇怪

哎呀哎呀,你一看是个大手子,懂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玩的都是大活啊,上一个我记得是运动的转盘用伺服做三轴联动来着,都是硬件的钱省下来,把最难的实现的部分给电气想办法来实现了

哎呀哎呀,机械设计的毫无设计导致的。

楼主:
都双休嘛,

网友I:
赚几百万上千万大项目的也开始节约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J:
试试这个玩意

网友K:
把月薪三万的高工再招回来。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L:
6ES7553-1AA00-0AB0,这个模块老便宜啊,才一千多块钱,4轴,比三菱便宜多了,以后普通的点到点的轴控就用这个了,楼主你是大好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月薪三万的高工再招回来。问题迎刃而解。

3万高工也不会,已经黯然离场发誓再也不碰自动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试试这个玩意

马上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L:
6ES7553-1AA00-0AB0,这个模块老便宜啊,才一千多块钱,4轴,比三菱便宜多了,以后普通的点到点的轴控就用这个了,楼主你是大好人啊。

醒醒,谁说一千多的,闲鱼十八手都要小两千。我手里这个新的,供应商报价4100还不带前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试试这个玩意

我要集电极转差分的

楼主:
淘宝买了一个,集电极转差分的。供电24v,输出5v。满足要求。其实一开始就想买的,几十块钱,老板说太便宜了,不敢用。然后我说试试西门子的这个模块,4000多一个。老板说这个看上去不错。
lizhihua

网友M:
这个也可以的,淘宝的也是可以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醒醒,谁说一千多的,闲鱼十八手都要小两千。我手里这个新的,供应商报价4100还不带前连接器

淘宝上啊

网友L:
你带了几个V90PN,卡不卡

网友N:
真西门子模拟量模块没有比三菱便宜的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带了几个V90PN,卡不卡

啥卡不卡,模块还没到呢,我1517带30个不是小case。这个模块咋会卡

网友L:
引用 楼主:

啥卡不卡,模块还没到呢,我1517带30个不是小case。这个模块咋会卡

你这个CPU带T不。卡就是反应慢。

网友L:
引用 网友N:
真西门子模拟量模块没有比三菱便宜的

不是模拟量,是脉冲输出模块

网友O:
请女娲来补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CPU带T不。卡就是反应慢。

不带T,不卡啊,西门子1517能带90多个轴呢,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是不是搞错了,PTO模块是用于做运动控制的,就算勉强实现了可变速度脉冲输出也要反过来算速度和脉冲对应关系,你这个应该找带PWM输出功能的模块,或者其他方式

真要做也能做,比如说组态成速度轴,然后去调整轴的速度,不过总觉得拿轴控工艺对象做PWM输出的事情很奇怪

搞定了,可以实现,效果甚好,比编码器好,我让Z轴下降,和旋转轴同步,Z轴同时和PTO模块通道0工艺对象同步。效果嘎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