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请教

楼主(2024-08-09):
wincc 7.5 怎么解决 演示模式 总也 退出 呢

网友A:
破解就好了 sp1还是sp2
SP2

网友B:
买密匙。或者破解,网上有教程。如果自己搞不定,去淘宝上花一点钱让别人帮你搞定。

网友C:
这个破解应该容易的,度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阁的和谐补丁,最后再授权一下就可以了,授权不要多,有64k的RT就可以了。

网友D:
论坛里面有WINCC V8.0破解授权,谁还买V7.5的啊,新版功能更强大

网友E:
演示模式查一下有没有安装授权

网友F:
我前面分享过7.52的破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