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9):
各位同仁,我用的汇川SV630N驱动电机测试滚珠丝杆的重复定位精度,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出现了累积偏差,尽管偏差是μ级的,但这对测试而言也是不允许存在的,我在程序里还做了当前位置判断,当前位置上下限0.001才允许运行下一步程序,但是这个累积偏差还是存在,于是我就想是不是驱动器有些什么参数设置要调一下,请各位大佬为小弟解惑,感谢

网友A:
伺服刚性调整试试

网友B:
控制方式是什么,查了一下这个伺服的精度,18位分辨率,5角秒左右的角度精度,1度可以分3600角秒,所以用丝杆控制应该不太会出现累计偏差,如果丝杆有负载可以脱开测试

网友C:
建议拧拧联轴器,这种误差按理不应该。顺便调一下刚性惯量比啥的。没用过汇川,不知道有没有自适应调整之类的。

网友D:
搞测试的机器,不用直线电机,不用谈什么精度。多向半导体设备看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方式是什么,查了一下这个伺服的精度,18位分辨率,5角秒左右的角度精度,1度可以分3600角秒,所以用丝杆控制应该不太会出现累计偏差,如果丝杆有负载可以脱开测试

用的是伺服总线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拧拧联轴器,这种误差按理不应该。顺便调一下刚性惯量比啥的。没用过汇川,不知道有没有自适应调整之类的。

汇川有一个伺服调试软件,里面有自适应功能,我用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E:
调一下刚性,不行的话自整定试试,再不行就找供应商吧

网友F:
0.001,你丝杠的精度够吗,说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0.001,你丝杠的精度够吗,说这么多

丝杆的精度大概率是不够,但是现象越跑越偏,跑两个小时能偏一丝,丝杆精度再差也不应该差成这样,我就先从电控方面排查问题了(联轴器螺丝这些基础的一开始就检查过了)

网友G:
跑两小时偏0.01不是很正常的    机械间隙  热胀冷缩都不止0.01
监控编码器反馈脉冲数
精度要求这么高推荐用用SV680  26位编码器     至少也得23位编码器的SV660

网友F:
丝杠有背隙,你用同步带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丝杠有背隙,你用同步带没有

没有同步带,丝杆直连电机

网友H:
如果误差 有明显的方向性,基本上就是背隙无误

验证和定量都很简单,连续跑测试然后测误差值,将累计误差和总行程放到一张图里面就能看出来了

机械的问题让机械解决吧,最多加一个背隙补偿~

网友I:
好巧,最近也遇到同样问题,我们新开发的机台,最终确定是滚珠丝杆精度问题,后面通过机械二次导正物料才解决的

网友J:
积累性误差的原因也有机械结构的不合理
命自我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巧,最近也遇到同样问题,我们新开发的机台,最终确定是滚珠丝杆精度问题,后面通过机械二次导正物料才解决的

我一开始也问了挺多技术,驱动参数确实没啥可调的

网友K:
熊迪,普通丝杠精度C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