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0):
散热第一步是导热

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导热材料相关技术的研究内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随着电子产品,材料、结构、空间尺寸等限制,功率密度越来越大,对发热元器件的散热带来了挑战,所以有很多更高效的解决方案被挖掘,诸如热管、VC、叶脉冷泵系统等,能更快的将系统整体发热量带到外部。

根据整个散热系统路径,可以看出,最底层也是最基础的一环,其实是在元器件的导热部分,如果发热元器件的发热量不能有效的传递给散热端,即使外部散热能力再好,最终也会形成热堆积,导致元器件过热,影响其工作稳定性,甚至缩短使用寿命。

所以,解决整体系统热管理问题,除了要做整机热设计,我们还需要做的是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比如空间尺寸限制、元器件功耗、振动、结构、电路设计、EMC等各维度的设计要求,来选择合适的导热方式,并进行导热材料的选型。

下面,以我之前做的一个新能源4KW非车载AC-DC充电机项目为例,给大家分析当时的热设计策略与材料选型依据。

项目背景

给某新能源厂设计的一款非车载ACDC充电机,效率92%左右,已量产。

下面就该项目的结构、热管理、测试以及报告等多个方面,介绍完整的流程以及所使用的相关导热材料等内容。

结构设计

外壳采用SECC钣金件加工,该设备在室内使用,使用环境没有之前的3KW 车载充电机那么恶劣,防护等级IP33,进出风口有过滤棉,结合百叶窗的结构设计进行防护,如下图所示。

热设计

关于整机系统初始散热方式、风量评估的过程,本篇就不再追溯,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之前的文章。(关于电子产品中风扇应用的基础知识

本项目主要发热部件有芯片、功率管(MOS)、变压器、整流桥、PCB板等,

由于空间尺寸限制,以及产品使用的环境条件等要求,我们选择的导热方式是在MOS管与散热器直接加导热硅脂、铜片。

刚性固体接触面间会产生细小的缝隙。可以用柔性的介质填充这些缝隙,连接导热路径。这些柔性介质就是导热界面材料,包含导热衬垫(thermal pad)、导热硅脂(thermal grease)、导热凝胶(thermal gel)等。

我们当时对比了市面上的几种导热硅脂,通过样品申请测试对比,最终选定了合肥傲琪电子的产品。

导热硅脂是一种传统的导热材料,使用在发热部件与散热片之间达到良好的导热性稳定性,同时对铜、铝散热器表面具有一定的充分填充。非常适合于一般CPU、GPU及其它发热功率器件的界面导热。

导热硅脂优势
n 硅脂由于粘度较低,能充分填充接触表面从而使界面热阻更低,所以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将热量传递到散热装置界面,传热效率高。
n 涂抹于功率器件和散热器装配面,帮助消除接触面的空气间隙增大热量流通,减小接触热阻,降低功率器件的工作温度,从而进一步提高产品的使用寿命

n 产品型号有多种规格可选择导热系数1.0~5.0W/m.K)。

合肥傲琪电子的导热硅脂、导热硅胶片还应用于对芯片、主板、功率管(MOS)、变压器、模块、PCB板、铝基板、南桥、北桥、CPUGPU、处理器、单片机等发热元器件的导热、散热解决方案。

涉及领域包含智能手机、便捷电子设备、充电器、网关、路由器、交换机、机顶盒、投影仪、电脑、笔记本、平板、LED照明、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电源、行车记录仪、航空航天、医疗设备、安防监控、5G基站、智能电视、雷达、军工电源、智能装备等通电、带电设备。

导热硅脂使用还需要注意热源面与散热端的安装方式、锁附机构等结构设计,

在此项目中,MOS管金属面涂抹导热硅脂,与散热器接触,用螺丝锁附,

需保证平行度、接触面平面度等,最直接的检测方法,可参考下面文章。热润滑脂长期使用的可靠性分析

导热界面材料所受的压力越大,材料的热阻越低,导热效果越好。但芯片的应力承受范围有限,过大应力会导致芯片压坏。芯片如果允许,尽可能采用大应力。

另外,导热界面材料所受的压力越大,材料的热阻越低,导热效果越好。但芯片的应力承受范围有限,过大应力会导致芯片压坏。芯片如果允许,尽可能采用大应力。
芯片特别不耐压时,考虑更软的材料,避免由于压力过小导致界面间缝隙填充不严密。

之前的文章给大家分享过一些关于新能源车载3KWAC-DC充电机的内容(新能源车载系统模块结构与热设计(IP67可靠性改良方法)

里面有就用到导热硅胶片,我们来说说采用此导热方式的原因。

此产品是车载、而且整机空间尺寸受限,功率密度比较适中,采用自然冷却散热的方式,MOS管外壳与PCB接触,金属面面向散热器。

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减少路径上的热阻,尽可能发挥散热器的性能。

那么势必带来两个问题:

n 绝缘要求,需要解决hipotEMC等的问题。
n 接触良性,对导热影响

导热硅胶片/导热垫(无硅油)可以完美解决这些问题。

导热硅胶片一款超柔软(类似饺子皮)的高导热性能的材料(导热系数1.5~18W/m.K),在低压力的情况下表现出较小的热阻和很高的形变量(压缩比15~30%),拥有非常好的填缝性能,推荐使用在公差比较大的平面。另外具有双面低粘性,不需要额外的阻碍导热的粘胶涂层亦可背胶处理,强粘性粘接。

通过多方调研与样品申请测试试用后,最终选定合肥傲琪的导热硅胶片。

优势在于,

1. 性能
n 与电子组件装配使用时低压缩力下表现出较低的热阻和较好的电气绝缘特性,击穿电压(>3kv/mm)。在-40℃~200℃可以稳定工作,满足UL94V0的阻燃等级要求。
n 厚度选择(0.3/0.5mm1.0mm0.5mm递增至12mm,适合不同发热元器件与外壳间隙填充。
n 无硅油款适合对硅油敏感的电子产品(带有摄像头解决雾化现象)。
n 导热垫能够填充缝隙,完成发热部位与散热部位的热传递,增加导热面积,同时还起到减震、绝缘、密封等作用,能够满足设备小型化、超薄化的设计要求,是极具工艺性和使用性的新材料
2. 定制化服务
特殊厚度可以按照要求定制,标准长宽400*200mm,按照需求尺寸定制特殊形状CAD图纸刀模模切加工)。

测试验证

接下来我们看看基于Flotherm软件模拟,与实验测试的结果情况。
可以看出,仿真的各元器件结果基本满足设计要求,两个电感温度有些超标,分析原因,可能是风道设计问题,到两个电感区域的有效风较少,没有及时将热量带走导致。
后续的版本我们做了一些优化,篇幅受限,这里就不做详细介绍,感兴趣的可以下载模型后自行研究。
在仿真后期,打样组装成品之后,我们对实物做了温升测试,测试数据如下表所示,

可以看出,此版本的仿真、实测的结果都反馈出少数部分元器件温升有问题,这也给我们整机热管理改善、结构设计优化提供了方向指引。

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需要将获取的原始数据,整理成易懂的报告,以图片、表格等形式进行汇报,方便项目干系人及时、明确的知晓项目进展、潜在的风险等。

热设计报告

优秀的工程师,除了技术过硬,向上汇报的能力也必须具备,这是软实力的体现,下面是该项目的报告内容,截取部分,大家感兴趣可查阅之前的文章(如何向上汇报:专业的热设计报告)。

注意事项

n 若某堆发热元器件在一起,导热硅脂与导热硅胶片一起使用的情况,需要将散热器分开设计,避免因导热硅胶片压缩率、结构面平整度、安装与设计公差等因素,致使导热硅脂接触不良,从而影响发热源散热。
n 任何项目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理论计算、仿真、测试等结果基础上进行不断迭代优化设计,最终结合成本、空间尺寸、供应链、工艺等因素,形成项目的最终设计方案。

至此,一个完整的项目,从结构设计、热设计到测试,总结汇报完整的研发过程就介绍完毕,如果大家一些心得体会,欢迎在评论区或私信我交流。

楼主:
如果想申请导热硅脂、导热硅胶片的样品试用,或咨询价格,欢迎联系

张先生:18656456291,微信同号

网友A:
散热过程中的第一步确实是导热,这是确保电子设备或系统稳定运行的关键环节。导热是指热量从高温部分向低温部分传递的过程,它在电子设备中尤为重要,因为电子元件在工作时会产生热量。如果不及时导出这些热量,设备可能会过热,导致性能下降甚至损坏。

### 导热的原理与重要性

- **导热材料**:在电子设备中,如CPU散热,会使用导热硅胶垫片或导热界面材料(TIM)来增强热传导效率,减少热阻。这些材料帮助热量从发热元件(如CPU)传递到散热器,确保热量快速分散。

- **热管与均热板**:对于更高效的散热,热管和均温板等技术被应用,它们利用相变材料的高效导热性,将热量从一个区域快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甚至通过整个系统。

### 散热的整体流程

1. **导热**:首先,确保发热元件与散热器之间有良好的热接触,通过导热材料减少热阻,使热量迅速从元件传导至散热器。

2. **对流散热**:散热器设计通常考虑空气流动,通过风扇或自然对流,将热空气从散热器带走,降低其温度。

3. **辐射散热**: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不如传导和对流重要,但在特定条件下,散热器表面的辐射散热也能帮助散去一部分热量,尤其是在高温环境或无强制对流的情况下。

4. **热管理设计**:良好的系统设计会综合考虑风道、散热器的形状和材料,以及可能使用的热管或均热板,以实现最佳的热传导和散热效果。

### 实践中的注意事项

- **风道设计**:在电脑或其他电子设备中,合理的内部布局和风道设计是提高散热效率的关键。

- **环境因素**:设备的散热性能还会受到周围环境温度的影响,因此在极端温度环境下,可能需要更强的散热措施。

通过有效的导热策略,结合散热器和其他散热技术,可以确保电子设备在高负荷下也能保持安全的工作温度,延长设备寿命并维持性能稳定。
智慧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 AI回答仅供参考。不对也不改!!!

网友A:
导热材料相关技术的研究内容广泛,涵盖了材料的开发、加工技术、性能优化以及应用探索。以下是几个关键点:

### 材料种类与特性

- **聚合物基导热材料**:通过在聚合物(如PVC、PE、PS等)中添加高导热填料(如金属粉、碳纳米管、石墨等),提高其导热性能,同时保持良好的绝缘性和加工性。
- **金属基导热材料**:以其高导热率著称,适用于需要高效散热的应用,但可能面临重量、成本和腐蚀性的问题。
- **陶瓷导热材料**:具有极高的热导率和耐高温特性,但脆性大,加工难度高。

### 加工技术

- **注塑成型与挤出成型**:适合大规模生产标准化导热产品,如散热片和导热垫片。
- **物理与化学法**:用于制备高性能导热材料,如高纯度石墨、通过化学气相沉积得到的特殊结构材料。
- **3D打印与增材制造**:提供定制化设计能力,优化材料微观结构,适用于复杂形状散热器的制造。
- **金属注射成型(MIM)**:适用于微电子器件的精密散热器,能制造复杂形状。
- **表面改性技术**:增强材料间界面结合,提升整体导热性能。

### 性能优化

- **结构设计**:如三维网络结构的导热吸波复合材料,通过优化结构设计提高导热和电磁波吸收性能。
- **填料分布**:确保填料均匀分布,减少界面热阻,如通过非溶剂热诱导相分离技术制备的h-BN泡沫板。
- **基体材料改进**:研究如何提高聚合物基体的本征热导率,如通过分子链段排列和结构调控。

### 应用研究

- **导热吸波材料**:结合导热与电磁波吸收功能,适用于军民电子设备,要求材料在导热的同时能有效吸收电磁波。
- **高导热聚合物**:开发新型聚合物或通过填充技术提高热导率,以适应电子封装等领域的需要。

### 未来方向

- **综合性能提升**:追求材料的多功能性,如同时优化导热、吸波、强度和成本。
- **结构与功能一体化**:通过结构优化,实现导热与吸波功能的完美结合,满足高精尖电子设备的需求。
- **成本与可持续性**:研究经济有效的制备方法,同时考虑材料的环境影响,推动绿色导热材料的发展。

这些研究内容不仅关注材料本身的性能提升,还强调了加工技术的创新和应用领域的拓展,旨在解决实际工程中的散热问题,推动电子、航空航天、汽车等多个行业的发展。
智慧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 AI回答仅供参考。不对也不改!!!

网友A:
如果您对导热硅脂、导热硅胶片等产品有兴趣,希望申请样品试用或咨询具体价格,您可以直接联系张先生。他的联系方式是18656456291,同时这个号码也是他的微信账号,方便您通过电话或微信进行沟通。在联系时,请明确您的需求,比如所需产品的具体型号、应用领域、所需的样品数量以及您的公司信息等,这样能帮助张先生更有效地为您提供服务和报价。记得在沟通时礼貌询问,并简要介绍您的项目或使用背景,以便获得最适合您需求的建议和报价。
智慧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 AI回答仅供参考。不对也不改!!!

楼主:
需要导热硅脂、导热硅胶片等导热材料联系我,专业厂家生产,免费寄样。合肥傲琪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