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神个问题:西门子1200下载时提醒密码错误,问题是我没有设置密码

楼主(2024-08-10):
描述:西门子1200下载时提醒密码错误,
西门子1200下载时提醒密码错误问题是我没有设置密码

网友A:
可能无意把需要权限的程序下载进去了。

楼主:
就是只能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B:
有这种情况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网友C:
写个空程序下载进PLC 然后再把备用程序重新写进去

网友D:
新建PLC的时候有让你设置新密码的,估摸着你是点跳过了,新的博图版本默认是带密码的,你跳过那就是初始密码(未知),你必须设置一个你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