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0):
s7-200 smart 特殊寄存器有没有类似M8340的,就是Q0.0在脉冲输出的过程中,=1表示脉冲正在输出。=0表示脉冲输出停止

网友A:
我记得一般是自己在程序里面自己定义。

网友B:
去找这本手册,什么都有
s7-200_SMART_system_manual_zh-CHS

网友C:
s7-200_SMART_system_manual_zh-CHS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网友C:
这个西门子工业中心官网可以下载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找这本手册,什么都有
s7-200_SMART_system_manual_zh-CHS

实验过来,用的运动控制向导编程的,这个特殊寄存器只有在PLS指令的时候才有。向导生成的没有用

网友D:
Always_On    SM0.0    始终接通
First_Scan_On    SM0.1    仅在第一个扫描周期时接通
Retentive_Lost    SM0.2    在保持性数据丢失时开启一个周期
RUN_Power_Up    SM0.3    从上电进入 RUN 模式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Clock_60s    SM0.4    针对 1 分钟的周期时间,时钟脉冲接通 30 s,断开 30 s.
Clock_1s    SM0.5    针对 1 s 的周期时间,时钟脉冲接通 0.5 s,断开 0.5 s.
Clock_Scan    SM0.6    扫描周期时钟,一个周期接通,下一个周期断开
RTC_Lost    SM0.7    如果系统时间在上电时丢失,则该位将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Result_0    SM1.0    特定指令的运算结果 = 0 时,置位为 1
Overflow_Illegal    SM1.1    特定指令执行结果溢出或数值非法时,置位为 1
Neg_Result    SM1.2    当数学运算产生负数结果时,置位为 1
Divide_By_0    SM1.3    尝试除以零时,置位为 1
Table_Overflow    SM1.4    当填表指令尝试过度填充表格时,置位为 1
Table_Empty    SM1.5    在 LIFO 或 FIFO 指令尝试从空表读取时,置位为1
Not_BCD    SM1.6    尝试将非 BCD 数值转换为二进制数值时,置位为 1
Not_Hex    SM1.7    当 ASCII 数值无法被转换为有效十六进制数值时,置位为 1
Receive_Char    SMB2    包含在自由端口通信过程中从端口 0 或端口 1 接收的各字符
Parity_Err    SM3.0    当端口 0 或端口 1 接收到的字符中有奇偶校验错误时,针对端口 0 或端口 1 进行置位
Comm_Int_Ovr    SM4.0    如果通信中断队列溢出(仅限中断例程),则置位为 1
Input_Int_Ovr    SM4.1    如果输入中断队列溢出(仅限中断例程),则置位为 1
Timed_Int_Ovr    SM4.2    如果定时中断队列溢出(仅限中断例程),则置位为 1
RUN_Err    SM4.3    当检测到运行编程错误时置位为 1
Int_Enable    SM4.4    指示全局中断启用状态:1 = 已启用中断
Xmit0_Idle    SM4.5    当发送器空闲时置位为 1(端口 0)
Xmit1_Idle    SM4.6    当发送器空闲时置位为 1(端口 1)
Force_On    SM4.7    值被强制时置位为 1:1 = 强制值,0 = 未强制值
IO_Err    SM5.0    存在任何 I/O 错误时置位为 1
Too_Many_D_IO    SM5.1    如果过多的数字量 I/O 点连接到 I/O 总线,置位为 1
Too_Many_A_IO    SM5.2    如果过多的模拟量 I/O 点连接到 I/O 总线,置位为 1
CPU_ID    SMB6    识别 CPU 型号
CPU_IO    SMB7    识别  I/O 类型
EM0_ID    SMB8    模块 0 ID 寄存器
EM0_Err    SMB9    模块 0 错误寄存器
EM1_ID    SMB10    模块 1 ID 寄存器
EM1_Err    SMB11    模块 1 错误寄存器
EM2_ID    SMB12    模块 2 ID 寄存器
EM2_Err    SMB13    模块 2 错误寄存器
EM3_ID    SMB14    模块 3 ID 寄存器
EM3_Err    SMB15    模块 3 错误寄存器
EM4_ID    SMB16    模块 4 ID 寄存器
EM4_Err    SMB17    模块 4 错误寄存器
EM5_ID    SMB18    模块 5 ID 寄存器
EM5_Err    SMB19    模块 5 错误寄存器
Last_Scan    SMW22    最后一次扫描循环的扫描时间
Minimum_Scan    SMW24    自从进入 RUN 模式起记录的最小扫描时间
Maximum_Scan    SMW26    自从进入 RUN 模式起记录的最大扫描时间
SB_ID    SMB28    信号板 ID
SB_Err    SMB29    信号板错误
P0_Config    SMB30    组态端口 0 通信:奇偶校验、每个字符的数据位数、波特率和协议
P0_Config_0    SM30.0    为端口 0 选择自由口或系统协议
P1_Config    SMB130    组态端口 1 通信:奇偶校验、每个字符的数据位数、波特率和协议
P1_Config_0    SM130.0    为端口 1 选择自由口或系统协议
Time_0_Intrvl    SMB34    指定中断 0 的时间间隔(从 1 到 255,以 1 毫秒递增)。
Time_1_Intrvl    SMB35    指定中断 1 的时间间隔(从 1 到 255,以 1 毫秒递增)。
HSC0_Status    SMB36    HSC0 计数器状态
HSC0_Status_5    SM36.5    HSC0 当前计数方向状态:1 = 加计数
HSC0_Status_6    SM36.6    HSC0 当前值等于预设值状态:1 = 等于
HSC0_Status_7    SM36.7    HSC0 当前值大于预设值状态:1 = 大于
HSC0_Ctrl    SMB37    组态和控制 HSC0
HSC0_Reset_Level    SM37.0    HSC0 计数器复位的有效电平控制:0 = 高电平有效;1 = 低电平有效
HSC0_Rate    SM37.2    HSC0 计数速率选择器:0 = 4x(4 倍速);1 = 1x
HSC0_Dir    SM37.3    HSC0 计数方向控制:0 = 减计数;1 = 加计数
HSC0_Dir_Update    SM37.4    HSC0 更新计数方向:0 = 不更新;1 = 更新方向
HSC0_PV_Update    SM37.5    HSC0 更新预设值:0 = 不更新;1 = 更新预设值
HSC0_CV_Update    SM37.6    HSC0 更新当前值:0 = 不更新;1 = 更新当前值
HSC0_Enable    SM37.7    HSC0 启用:0 = 禁用;1 = 启用
HSC0_CV    SMD38    HSC0 新当前值
HSC0_PV    SMD42    HSC0 新预设值
HSC1_Status    SMB46    HSC1 计数器状态
HSC1_Status_5    SM46.5    HSC1 当前计数方向状态:1 = 加计数
HSC1_Status_6    SM46.6    HSC1 当前值等于预设值状态:1 = 等于
HSC1_Status_7    SM46.7    HSC1 当前值大于预设值状态:1 = 大于
HSC1_Ctrl    SMB47    组态和控制 HSC1
HSC1_Dir    SM47.3    HSC1 计数方向控制:0 = 减计数;1 = 加计数
HSC1_Dir_Update    SM47.4    HSC1 更新计数方向:0 = 不更新;1 = 更新方向
HSC1_PV_Update    SM47.5    HSC1 更新预设值:0 = 不更新;1 = 更新预设值
HSC1_CV_Update    SM47.6    HSC1 更新当前值:0 = 不更新;1 = 更新当前值
HSC1_Enable    SM47.7    HSC1 使能:0 = 禁用;1 = 启用
HSC1_CV    SMD48    HSC1 新当前值
HSC1_PV    SMD52    HSC1 新预设值
HSC2_Status    SMB56    HSC2 计数器状态
HSC2_Status_5    SM56.5    HSC2 当前计数方向状态:1 = 加计数
HSC2_Status_6    SM56.6    HSC2 当前值等于预设值状态:1 = 等于
HSC2_Status_7    SM56.7    HSC2 当前值大于预设值状态:1 = 大于
HSC2_Ctrl    SMB57    组态和控制 HSC2
HSC2_Reset_Level    SM57.0    HSC2 计数器复位的有效电平控制:0 = 高电平有效;1 = 低电平有效
HSC2_Rate    SM57.2    HSC2 计数速率选择器:0 = 4x(4 倍速):1 = 1x
HSC2_Dir    SM57.3    HSC2 计数方向控制:0 = 减计数:1 = 加计数
HSC2_Dir_Update    SM57.4    HSC2 更新计数方向:0 = 不更新;1 = 更新方向
HSC2_PV_Update    SM57.5    HSC2 更新预设值:1 = 将新预设值写入 HSC2 预设值
HSC2_CV_Update    SM57.6    HSC2 更新当前值:0 = 不更新;1 = 更新当前值
HSC2_Enable    SM57.7    HSC2 使能:0 = 禁用;1 = 启用
HSC2_CV    SMD58    HSC2 新当前值
HSC2_PV    SMD62    HSC2 新预设值
HSC3_Status    SMB136    HSC3 计数器状态
HSC3_Status_5    SM136.5    HSC3 当前计数方向状态:1 = 加计数
HSC3_Status_6    SM136.6    HSC3 当前值等于预设值状态:1 = 等于
HSC3_Status_7    SM136.7    HSC3 当前值大于预设值状态:1 = 大于
HSC3_Ctrl    SMB137    组态和控制 HSC3
HSC3_Dir    SM137.3    HSC3 计数方向控制:0 = 减计数;1 = 加计数
HSC3_Dir_Update    SM137.4    HSC3 更新计数方向:0 = 不更新;1 = 更新方向
HSC3_PV_Update    SM137.5    HSC3 更新预设值:0 = 不更新;1 = 更新预设值
HSC3_CV_Update    SM137.6    HSC3 更新当前值:0 = 不更新;1 = 更新当前值
HSC3_Enable    SM137.7    HSC3 使能:0 = 禁用;1 = 启用
HSC3_CV    SMD138    HSC3 新当前值
HSC3_PV    SMD142    HSC3 新预设值
HSC4_Status    SMB146    HSC4 计数器状态
HSC4_Status_5    SM146.5    HSC4 当前计数方向状态:1 = 加计数
HSC4_Status_6    SM146.6    HSC4 当前值等于预设值状态:1 = 等于
HSC4_Status_7    SM146.7    HSC4 当前值大于预设值状态:1 = 大于
HSC4_Ctrl    SMB147    组态和控制 HSC4
HSC4_Reset_Level    SM147.0    HSC4 计数器复位的有效电平控制:0 = 高电平有效;1 = 低电平有效
HSC4_Rate    SM147.2    HSC4 计数速率选择器:0 = 4x(4 倍速):1 = 1x
HSC4_Dir    SM147.3    HSC4 计数方向控制:0 = 减计数;1 = 加计数
HSC4_Dir_Update    SM147.4    HSC4 更新计数方向:0 = 不更新;1 = 更新方向
HSC4_PV_Update    SM147.5    HSC4 更新预设值:0 = 不更新;1 = 更新预设值
HSC4_CV_Update    SM147.6    HSC4 更新当前值:0 = 不更新;1 = 更新当前值
HSC4_Enable    SM147.7    HSC4 使能:0 = 禁用;1 = 启用
HSC4_CV    SMD148    HSC4 新当前值
HSC4_PV    SMD152    HSC4 新预设值
HSC5_Status    SMB156    HSC5 计数器状态
HSC5_Status_5    SM156.5    HSC5 当前计数方向状态:1 = 加计数
HSC5_Status_6    SM156.6    HSC5 当前值等于预设值状态:1 = 等于
HSC5_Status_7    SM156.7    HSC5 当前值大于预设值状态:1 = 大于
HSC5_Ctrl    SMB157    组态和控制 HSC5
HSC5_Reset_Level    SM157.0    HSC5 计数器复位的有效电平控制:0 = 高电平有效;1 = 低电平有效
HSC5_Rate    SM157.2    HSC5 计数速率选择器:0 = 4x(4 倍速):1 = 1x
HSC5_Dir    SM157.3    HSC5 计数方向控制:0 = 减计数;1 = 加计数
HSC5_Dir_Update    SM157.4    HSC5 更新计数方向:0 = 不更新;1 = 更新方向
HSC5_PV_Update    SM157.5    HSC5 更新预设值:0 = 不更新;1 = 更新预设值
HSC5_CV_Update    SM157.6    HSC5 更新当前值:0 = 不更新;1 = 更新当前值
HSC5_Enable    SM157.7    HSC5 使能:0 = 禁用;1 = 启用
HSC5_CV    SMD158    HSC5 新当前值
HSC5_PV    SMD162    HSC5 新预设值
PTO0_Status    SMB66    PTO0 状态
PLS0_Ovr    SM66.6    PTO0 管道上溢/下溢,管道为满时装载管道或传送空管道时:0 = 无溢出,1 = 管道上溢/下溢
PLS0_Idle    SM66.7    PTO0 空闲:0 = PTO 正在执行;1 = PTO 空闲
PLS0_Ctrl    SMB67    监视和控制 Q0.0 的 PTO0(脉冲串输出)和 PWM0(脉冲宽度调制)
PLS0_Cycle_Update    SM67.0    PTO0/PWM0 更新周期或频率值:0 = 不更新;1 = 写入新周期/频率
PWM0_PW_Update    SM67.1    PWM0 更新脉冲宽度值:0 = 不更新;1 = 写入新脉冲宽度
PTO0_PC_Update    SM67.2    PTO0 更新脉冲计数值:0 = 不更新;1 = 写入新脉冲计数
PWM0_TimeBase    SM67.3    PWM0 时基:0 = 1μs/刻度,1 = 1ms/刻度
PLS0_Select    SM67.6    PTO0/PWM0 模式选择:0 = PWM;1 = PTO。
PLS0_Enable    SM67.7    PTO0/PWM0 使能:0 = 禁用;1 = 启用。
PLS0_Cycle    SMW68    PWM0 周期值(2 到 65,535 个单位时基);PTO0 频率值(1 到 65,535 Hz)
PWM0_PW    SMW70    PWM0 脉冲宽度值(0 到 65,535 个单位时基)
PTO0_PC    SMD72    PTO0 脉冲计数值(1 到 2^32 - 1)
PTO1_Status    SMB76    PTO1 状态
PLS1_Ovr    SM76.6    PTO1 管道上溢/下溢,管道为满时装载管道或传送空管道时:0 = 无溢出,1 = 管道上溢/下溢
PLS1_Idle    SM76.7    PTO1 空闲:0 = PTO 正在执行;1 = PTO 空闲。
PLS1_Ctrl    SMB77    监视和控制 Q0.1 的 PTO1(脉冲串输出)和 PWM1(脉冲宽度调制)
PLS1_Cycle_Update    SM77.0    PTO1/PWM1 更新周期或频率值:0 = 不更新;1 = 写入新周期/频率
PWM1_PW_Update    SM77.1    PWM1 更新脉冲宽度值:0 = 不更新;1 = 写入新脉冲宽度
PTO1_PC_Update    SM77.2    PTO1 更新脉冲计数值:0 = 不更新;1 = 写入新脉冲计数
PWM1_TimeBase    SM77.3    PWM1 时基:0 = 1μs/刻度,1 = 1ms/刻度
PLS1_Select    SM77.6    PTO1/PWM1 模式选择:0 = PWM;1 = PTO。
PLS1_Enable    SM77.7    PTO1/PWM1 使能:0 = 禁用;1 = 启用。
PLS1_Cycle    SMW78    PWM1 周期值(2 到 65,535 个单位时基);PTO1 频率值(1 到 65,535 Hz)
PWM1_PW    SMW80    PWM1 脉冲宽度值(0 到 65,535 个单位时基)
PTO1_PC    SMD82    PTO1 脉冲计数值(1 到 2^32 - 1)
PTO2_Status    SMB566    PTO2 状态
PLS2_Ovr    SM566.6    PTO2 管道上溢/下溢,管道为满时装载管道或传送空管道时:0 = 无溢出,1 = 管道上溢/下溢
PLS2_Idle    SM566.7    PTO2 空闲:0 = PTO 正在执行;1 = PTO 空闲
PLS2_Ctrl    SMB567    监视和控制 Q0.3 的 PTO2(脉冲串输出)和 PWM2(脉冲宽度调制)
PLS2_Cycle_Update    SM567.0    PTO2/PWM2 更新周期或频率值:0 = 不更新;1 = 写入新周期/频率
PWM2_PW_Update    SM567.1    PWM2 更新脉冲宽度值:0 = 不更新;1 = 写入新脉冲宽度
PTO2_PC_Update    SM567.2    PTO2 更新脉冲计数值:0 = 不更新;1 = 写入新脉冲计数
PWM2_TimeBase    SM567.3    PWM2 时基:0 = 1μs/刻度,1 = 1ms/刻度
PLS2_Select    SM567.6    PTO2/PWM2 模式选择:0 = PWM;1 = PTO。
PLS2_Enable    SM567.7    PTO2/PWM2 使能:0 = 禁用;1 = 启用。
PLS2_Cycle    SMW568    PWM2 周期值(2 到 65,535 个单位时基);PTO2 频率值(1 到 65,535 Hz)
PWM2_PW    SMW570    PWM2 脉冲宽度值(0 到 65,535 个单位时基)
PTO2_PC    SMD572    PTO2 脉冲计数值(1 到 2^32 - 1)
P0_Stat_Rcv    SMB86    端口 0 接收消息状态
P0_Stat_Rcv_0    SM86.0    1 = 接收消息终止:奇偶校验错误
P0_Stat_Rcv_1    SM86.1    1 = 接收消息终止:达到最大字符计数
P0_Stat_Rcv_2    SM86.2    1 = 接收消息终止:定时器时间到
P0_Stat_Rcv_5    SM86.5    1 = 接收信息终止:收到结束字符
P0_Stat_Rcv_6    SM86.6    1 = 接收消息终止:输入参数错误或者缺少开始或结束条件
P0_Stat_Rcv_7    SM86.7    1 = 接收信息终止:用户禁用命令
P0_Ctrl_Rcv    SMB87    接收消息控制
P0_Ctrl_Rcv_1    SM87.1    0 = 忽略断开条件;1 = 将断开条件用作消息检测的开始
P0_Ctrl_Rcv_2    SM87.2    0 = 忽略 SMW92,1 = 如果超出 SMW92 中的时间段,则终止接收
P0_Ctrl_Rcv_3    SM87.3    0 = 定时器是字符间定时器,1 = 定时器是消息定时器
P0_Ctrl_Rcv_4    SM87.4    0 = 忽略 SMW90,1 = 使用 SMW90 的值检测空闲条件
P0_Ctrl_Rcv_5    SM87.5    0 = 忽略 SMB89,1 = 使用 SMB89 的值检测消息结束
P0_Ctrl_Rcv_6    SM87.6    0 = 忽略 SMB88,1 = 使用 SMB88 的值检测消息开始
P0_Ctrl_Rcv_7    SM87.7    0 = 禁用接收消息功能,1 = 启用接收消息功能
P0_Start_Char    SMB88    消息开始字符
P0_End_Char    SMB89    消息结束字符
P0_Idle_Time    SMW90    空闲线时间段,以毫秒为单位指定
P0_Timeout    SMW92    字符间/消息定时器超时值,以毫秒为单位指定
P0_Max_Char    SMB94    要接收的最大字符数(1 到 255 字节)
P1_Stat_Rcv    SMB186    端口 1 接收消息状态
P1_Stat_Rcv_0    SM186.0    1 = 接收消息终止:奇偶校验错误
P1_Stat_Rcv_1    SM186.1    1 = 接收消息终止:达到最大字符计数
P1_Stat_Rcv_2    SM186.2    1 = 接收消息终止:定时器时间到
P1_Stat_Rcv_5    SM186.5    1 = 接收消息终止:收到结束字符
P1_Stat_Rcv_6    SM186.6    1 = 接收消息终止:输入参数错误或者缺少开始或结束条件
P1_Stat_Rcv_7    SM186.7    1 = 接收消息终止:用户禁用命令
P1_Ctrl_Rcv    SMB187    接收消息控制
P1_Ctrl_Rcv_1    SM187.1    0 = 忽略断开条件;1 = 将断开条件用作消息检测的开始
P1_Ctrl_Rcv_2    SM187.2    0 = 忽略 SMW192,1 = 如果超出 SMW92 中的时间段,则终止接收
P1_Ctrl_Rcv_3    SM187.3    0 = 定时器是字符间定时器,1 = 定时器是消息定时器
P1_Ctrl_Rcv_4    SM187.4    0 = 忽略 SMW190,1 = 使用 SMW190 的值检测空闲条件
P1_Ctrl_Rcv_5    SM187.5    0 = 忽略 SMB189,1 = 使用 SMB189 的值检测消息结束
P1_Ctrl_Rcv_6    SM187.6    0 = 忽略 SMB188,1 = 使用 SMB188 的值检测消息开始
P1_Ctrl_Rcv_7    SM187.7    0 = 禁用接收消息功能,1 = 启用接收消息功能
P1_Start_Char    SMB188    消息开始字符
P1_End_Char    SMB189    消息结束字符
P1_Idle_Time    SMW190    空闲线时间段,以毫秒为单位指定
P1_Timeout    SMW192    字符间/消息定时器超时值,以毫秒为单位指定
P1_Max_Char    SMB194    要接收的最大字符数(1 到 255 字节)
EM_Parity_Err    SMW98    每次检测到扩展 I/O 总线发生奇偶校验错误时,该字的值将加 1。上电和用户写入零时,该字将清零。
CPU_Alarm    SMW100    CPU
SB_Alarm    SMW102    信号板
EM0_Alarm    SMW104    扩展模块总线插槽 0
EM1_Alarm    SMW106    扩展模块总线插槽 1
EM2_Alarm    SMW108    扩展模块总线插槽 2
EM3_Alarm    SMW110    扩展模块总线插槽 3
EM4_Alarm    SMW112    扩展模块总线插槽 4
EM5_Alarm    SMW114    扩展模块总线插槽 5
DL0_InitResult    SMB480    数据日志 0 的初始化结果代码
DL1_InitResult    SMB481    数据日志 1 的初始化结果代码
DL2_InitResult    SMB482    数据日志 2 的初始化结果代码
DL3_InitResult    SMB483    数据日志 3 的初始化结果代码
DL0_Maximum    SMW500    为数据日志 0 组态的最大记录数
DL0_Current    SMW502    数据日志 0 存在的当前记录数
DL1_Maximum    SMW504    为数据日志 1 组态的最大记录数
DL1_Current    SMW506    数据日志 1 存在的当前记录数
DL2_Maximum    SMW508    为数据日志 3 组态的最大记录数
DL2_Current    SMW510    数据日志 3 存在的当前记录数
DL3_Maximum    SMW512    为数据日志 3 组态的最大记录数
DL3_Current    SMW514    数据日志 3 存在的当前记录数
PLS0_Abort_AE    SM66.4    由于添加错误终止 PTO0 包络:0 = 未终止;1 = 终止
PLS0_Disable_UC    SM66.5    PTO0 用户在 PTO 包络运行过程中手动将其禁用 :0 = 未禁用;1 = 手动禁用
PTO0_Operation    SM67.5    PTO0 选择单段/多段操作: 0 = 单段操作;1 = 多段操作
PTO0_Seg_Num    SMB166    当前执行的 PTO0 包络的段数
PTO0_Profile_Offset    SMW168    PTO0 包络表的起始位置(从 V0 开始字节偏移)
PLS1_Abort_AE    SM76.4    由于添加错误终止 PTO1 包络:0 = 未终止;1 = 终止
PLS1_Disable_UC    SM76.5    PTO1 用户在 PTO 包络运行过程中手动将其禁用 :0 = 未禁用;1 = 手动禁用
PTO1_Operation    SM77.5    PTO1 选择单段/多段操作: 0 = 单段操作;1 = 多段操作
PTO1_Seg_Num    SMB176    当前执行的 PTO1 包络的段数
PTO1_Profile_Offset    SMW178    PTO1 包络表的起始位置(从 V0 开始字节偏移)
PLS2_Abort_AE    SM566.4    由于添加错误终止 PTO2 包络:0 = 未终止;1 = 终止
PLS2_Disable_UC    SM566.5    PTO2 用户在 PTO 包络运行过程中手动将其禁用 :0 = 未禁用;1 = 手动禁用
PTO2_Operation    SM567.5    PTO2 选择单段/多段操作: 0 = 单段操作;1 = 多段操作
PTO2_Seg_Num    SMB576    当前执行的 PTO2 包络的段数
PTO2_Profile_Offset    SMW578    PTO2 包络表的起始位置(从 V0 开始字节偏移)
PTO3_Status    SMB580    PTO3 状态
PLS3_Ovr    SM580.6    PTO3 管道上溢/下溢,管道为满时装载管道或传送空管道时:0 = 无溢出,1 = 管道上溢/下溢
PLS3_Idle    SM580.7    PTO3 空闲:0 = PTO 正在执行;1 = PTO 空闲。
PLS3_Ctrl    SMB581    监视和控制 Q0.2 的 PTO3(脉冲串输出)和 PWM3(脉冲宽度调制)
PLS3_Cycle_Update    SM581.0    PTO3/PWM3 更新周期或频率值:0 = 不更新;1 = 写入新周期/频率
PWM3_PW_Update    SM581.1    PWM3 更新脉冲宽度值:0 = 不更新;1 = 写入新脉冲宽度
PTO3_PC_Update    SM581.2    PTO3 更新脉冲计数值:0 = 不更新;1 = 写入新脉冲计数
PWM3_TimeBase    SM581.3    PWM3 时基:0 = 1μs/刻度,1 = 1ms/刻度
PLS3_Select    SM581.6    PTO3/PWM3 模式选择:0 = PWM;1 = PTO。
PLS3_Enable    SM581.7    PTO3/PWM3 使能:0 = 禁用;1 = 启用。
PLS3_Cycle    SMW582    PWM3 周期值(2 到 65,535 个单位时基);PTO3 频率值(1 到 65,535 Hz)
PWM3_PW    SMW584    PWM3 脉冲宽度值(0 到 65,535 个单位时基)
PTO3_PC    SMD586    PTO3 脉冲计数值(1 到 2^32 - 1)
PLS3_Abort_AE    SM580.4    由于添加错误终止 PTO2 包络:0 = 未终止;1 = 终止
PLS3_Disable_UC    SM580.5    PTO3 用户在 PTO 包络运行过程中手动将其禁用 :0 = 未禁用;1 = 手动禁用
PTO3_Operation    SM581.5    PTO3 选择单段/多段操作: 0 = 单段操作;1 = 多段操作
PTO3_Seg_Num    SMB590    当前执行的 PTO3 包络的段数
PTO3_Profile_Offset    SMW592    PTO3 包络表的起始位置(从 V0 开始字节偏移)
HSC0_TYPE    SMB195    HSC0 类型: 0=计数 1=频率
HSC0_FREQ_PERIOD    SMB196    HSC0 频率测量周期: 0=1s 1=100ms 2=10ms
HSC1_TYPE    SMB197    HSC1 类型: 0=计数 1=频率
HSC1_FREQ_PERIOD    SMB198    HSC1 频率测量周期: 0=1s 1=100ms 2=10ms
HSC2_TYPE    SMB199    HSC2 类型: 0=计数 1=频率
HSC2_FREQ_PERIOD    SMB200    HSC2 频率测量周期: 0=1s 1=100ms 2=10ms
HSC3_TYPE    SMB201    HSC3 类型: 0=计数 1=频率
HSC3_FREQ_PERIOD    SMB202    HSC3 频率测量周期: 0=1s 1=100ms 2=10ms
HSC4_TYPE    SMB203    HSC4 类型: 0=计数 1=频率
HSC4_FREQ_PERIOD    SMB204    HSC4 频率测量周期: 0=1s 1=100ms 2=10ms
HSC5_TYPE    SMB205    HSC5 类型: 0=计数 1=频率
HSC5_FREQ_PERIOD    SMB206    HSC5 频率测量周期: 0=1s 1=100ms 2=10ms
  • 下载积分:+1(wangwenrenl)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 QQ: 2845452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