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1):
最近,我在维修一条旧的电镀线,用到TS1100SI的屏,为了分析PLC程序而不影响生产,买了个新屏在办公室与QPLC通讯,生产线用的是Q02,而我手上有Q01,Q03,Q06等等CPU作测试;通讯线缆买的,串口线缆,用三菱屏COM口是可以跟PLC通讯,证明线缆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搞都通讯不上;请高手指点,谢谢!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屏的引脚定义不一样啊

楼主:
比对一下GS屏,和TS1100S屏的COM口,没看到有哪些差别;
都是接235,都是公头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连线 通讯参数都正确了
我也认为正确了,就是无法通讯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串口电缆能让三菱的屏和PLC通讯,不代表其在富士上就是正确的。

你换一条TS与三菱Q系列的通讯线就能通讯上了,用你目前的线哪怕连到富士电机倒闭都不会联得上的。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anlyl2014) 热心助人!

网友B:
    针脚定义和V8这些一样不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成品线就不要自己做了,自找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电缆能让三菱的屏和PLC通讯,不代表其在富士上就是正确的。

    你换一条TS与三菱Q系列的通讯线就能通讯上了,用你目前的线哪怕连到富士电机倒闭都不会联得上的。

    Good Luck~

    感谢!
    我搜索不到"TS与三菱Q系列的通讯线"能否提供更详细的型号,或者接线图

    某宝找到了,25元/条,再次谢谢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