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CP1H定位功能块

楼主(2024-08-11):
取料位置,等待位置,放料位置,用功能块控制,出现异常停在等待位置,取料位置不是原点位置,开机这三个点循环运行 ,功能块是不是要调用3次,只调用1次能实现吗,有没有大师用过

网友A:
一个脉冲通道对应一个FB
“开机这三个点循环运行 ”-》
说明你程序写的又问题

网友B(2024-09-20):
同一个块启动信号给三次上升沿,同时给三次位置和速度即可,调用三次FB麻烦,还会暂用程序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