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神个问题:安川伺服脉冲+方向接线和设置如下图,

楼主(2024-08-11):
安川伺服脉冲+方向接线和设置如下图,现在的问题是PLC现在控制不了伺服。 PLC程序没有问题 是不是伺服没有设置好

网友A:
47号端子是DC+24V

楼主:
我的是西门子1200系列

网友B:
远程有偿我帮你看看

网友C:
工艺对象没有组态好吧

网友D:
手册上有详细接线图的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网友E:
估计伺服都没启动。用数据线监控一下伺服器状态
电气法师

网友F(2024-10-11):
外部电源接P24试试

网友G:
应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