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1):
监控程序Y73输出点没有输出,查看PLC输出点y73灯一直有输出,以为点坏了,把73改到76,情况依然是一样的。

怀疑PLC内部程序问题,把PLC存储清空,重新写入程序,故障依然存在,

没有分支程序,确定没有其他地方输出。请问各位老铁,以前有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A:
信捷上遇到过这问题,扩展模块继电器输出的,用一段时间就出现一两个点偶尔没输出,出现了好几个,寄回去检测出有一个模组是坏的,其它都没找到问题,我怀疑是继电器触点出现粘连了

网友B:
写最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这几个点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是拓展模块的输出点。应该不是粘连,输出点的状态灯能亮灭。偶尔还是程序输出和实际输出对应的上。更多的时候,程序输出和实际输出对应不上。

网友C:
写好IO映射,动手测一下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拓展模块的输出点。应该不是粘连,输出点的状态灯能亮灭。偶尔还是程序输出和实际输出对应的上。更多的时候,程序输出和实际输出对应不上。

一样的,灯亮没输出,COM端是有电平的,我把扩展拿出来把输出接到输入,写个程序跑了一万次都没问题,搞不懂

网友D:
发程序上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