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1):
调用一次子程序后,子程序里的M线圈老是保持最后的状态。再次调用时,我想对这些M进行复位,该如何做?

网友A:
一個: rst m0
多個: zrst  m0 m5

楼主:
该语句在子程序里还是在主程序里?
引用 网友A:
一個: rst m0
多個: zrst  m0 m5

网友A:
如果子程序只執行一次 可以寫在子程序最後
不然就寫主程式內 子程序結束回來後清除

网友B:
除了Call,还要FCALL,ECALL,EFCALL,其中FCALL应该能帮助你
zsh340

网友C:
引用楼主沙漠仙人掌于2024-08-11 18:10发表的 三菱PLC子程序里的软元件M :
调用一次子程序后,子程序里的M线圈老是保持最后的状态。再次调用时,我想对这些M进行复位,该如何做?

编程手册上不是说得很详细吗?不看手册。。。。。

楼主:
麻烦详细说说或者贴个图。
引用 网友C:

编程手册上不是说得很详细吗?不看手册。。。。。

网友A:
fcall
Q系列 可以用
A系列  FX3U FX5U 不能用

楼主:
是啊,我是3U的,不能用。在3U里,要把M在扫描周期末所保持的状态清除掉不是很容易。不是用个rst指令就能复位的。崩溃中.......
引用 网友A:
fcall
Q系列 可以用
A系列  FX3U FX5U 不能用

网友A:
是連續call副程式?
加上延遲call確認看看
加在程式最後 沒作用?

楼主:
是连续CALL。通过计时器触发M复位以及CALL调用的复位。问题总算解决了!多谢指教!
引用 网友A:
是連續call副程式?
加上延遲call確認看看
加在程式最後 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