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20EH “ERROR”

楼主(2024-08-11):
*2008年的设备,开机错误灯闪烁。
1、使用RS485连接电脑,“通信测试”正常;
2、"PLC状态信息"显示:型号EH2,语法检查无错误,错误地址XXXX,PLC停止,锁住状态 密码解除;
3、上载程序后发现梯形图程序最后一行显示“ERROR”,部分mov指令只有一个操作数,还出现一条TAN K6 D402指令,程序中I/O点位也不全。
请教是何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电池没电程序丢失了

网友B:
程序丢失
提前做好备份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电池没电程序丢失了 之前能碰到一年好几十台
现在都换别家PLC了 。。。
DELTA不错 给工程师留了口子

网友D:
电池保存程序超四年不检查你就要准备掏钱包啦

楼主:
08年的台达,已经使用EEROM了吧?

网友E:
EH的通病,电池没电了,程序也丢失了。这种情况同时也存在于FX2N的plc

楼主:
刚咨询了台达,他们EH2之前的产品程序是由电池保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咨询了台达,他们EH2之前的产品程序是由电池保存
可以保存闪存里,只是很多人没习惯。

网友F:
程序丢失,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