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389097681

楼主(2024-08-12):
三菱MR-JE-C伺服,走绝对定位,没到位置前6040用10F停止了,下一次绝对定位或者JOG都会将上一段位置继续走完,再走新的位置;能不能就是启动定位的时候直接走新的位置。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大神,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从来没有试过呢,你是自己做的FB还是找的呢?手动前进后退,绝对值定位,停止,启动都是丝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有试过呢,你是自己做的FB还是找的呢?手动前进后退,绝对值定位,停止,启动都是丝滑的

你几个轴,带个6个8个还是不是这样丝滑

网友C:
你的参数设置是咋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几个轴,带个6个8个还是不是这样丝滑

带10个啊,怎么了

QQ:3890976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有试过呢,你是自己做的FB还是找的呢?手动前进后退,绝对值定位,停止,启动都是丝滑的

没用FB,就是按手册案例上写的。
QQ:38909768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参数设置是咋样的

我用的配置文件模式,位置要在触摸屏上示教的,没做点设置的。
QQ:3890976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有试过呢,你是自己做的FB还是找的呢?手动前进后退,绝对值定位,停止,启动都是丝滑的

走绝对定位,先给位置,6040给3F启动,位置还没到的时候,6040给10F暂停;然后位置给一个新的,6040给3F,就会把上一段没走完的位置走完,在走新给的位置;不知道啥原因,给完新地址,6040给个11F刷新一下定位地址给3F也不行。

网友D:
感觉还是示教方便一些!

网友E:
是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E:
你要先把10F写进去,间隔一个0.1秒再写11F进去就行了。这个它的一个"BUG"

网友F:
楼上正解,停止后也要触发下定位启动标识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先把10F写进去,间隔一个0.1秒再写11F进去就行了。这个它的一个"BUG"

JE-C真不好用,好多BUG.

网友G:
有些时候,是你先把运动的位置写进去,然后延时0.5在给定位启动标志。

网友H(2025-03-23):
用第二位 Quick Stop ,不要用halt,这个是暂停,恢复后会继续走之前的位置的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网友I:
引用楼主13824790603于2024-08-12 11:54发表的 三菱MR-JE-C伺服停止再启动定位 :
三菱MR-JE-C伺服,走绝对定位,没到位置前6040用10F停止了,下一次绝对定位或者JOG都会将上一段位置继续走完,再走新的位置;能不能就是启动定位的时候直接走新的位置。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大神,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启动先给位置模式,然后给位置,速度,赋值h3f,  等待定位完成,定位完成后复位定位启动信号,然后赋值h0f。等待下次启动。没有到达位置,为啥要停止。
plc

网友J(2025-08-22):
你在定位过程中给6040H的位8置位后只是暂停的功能,位8复位后伺服会把剩下的距离走完。在位8=1的时候你得先把当前剩余的距离清除掉而不掉使能,我在实际使用中发现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就是在定位启动后给6040H的位4复位,定位过程中给6040H的位8置1后,再把6040H的位4来一个上升沿,这样再把位8复位后就不会走剩余的距离了。然后重新启动下一个定位点。

网友K:
楼上正解学习了。
三光日月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