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用博图,问下这两个功能块有啥区别。

楼主(2024-08-12):
A功能块有背景数据块,B功能块为何没有背景数据块。我看了教程说FB都有背景数据块?
而且我拖动新建一个也要我建立一个背景数据块。但是他程序里的为何没有?

网友A:
一个你建立了背景数据块,一个你用了多重背景。
下载积分:+5(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B:
在FB块内调用其他FB块时,可以选择背景数据块为 单个实例、多重实例和参数实例。
单个实例指单独使用一个DB块做为背景数据块;
多重实例指在FB块接口的static区内生成背景数据块实例;
参数实例指以引脚的方式调用DB块做为背景数据块。
多重实例 了解一下。
FB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07-Program/02-basic/03-Block/04-FB.html#E
太赞了,没资料自己一头雾水,感谢帮助。
下载积分:+5(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