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2):
负整数转换成浮点数用什么指令?

网友A:
引用楼主shenyuan于2024-08-12 22:21发表的 求教大佬们数据转换问题 :
负整数转换成浮点数用什么指令?

這樣寫沒有錯

你監控一下D3070   內容應該是浮點數  - 22755.00000

楼主:
好的,已测试成功,感谢大佬!
引用 网友A:

這樣寫沒有錯

你監控一下D3070   內容應該是浮點數  - 22755.00000

网友B:
写法没错,你的监控应该是没显示出来而已